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

楼主(2013-02-27):
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

YFI1/YFI2

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形,需要使用本中继器:

l         大大超过了总线规范规定最大传输距离,需要总线远距离传输时

l         总线干扰严重,需要完全总线段光电隔离抗干扰和防雷电破坏时

概述:

YFI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INTERBUS 现场总线远距离数据通讯而设计的工业级光纤通讯中继产品。通过将该总线的电缆通讯转换为光纤通讯,实现了总线段间的信号光电隔离、完全隔离了总线段之间的电气干扰;同时具有总线信号再生、延长传输距离、增加节点数以及改变组网拓扑结构的功能。

YFI1系列支持一路电缆数据接口,一路光纤数据接口,适用于点对点通讯结构;YFI2系列支持一路电缆数据接口,两路光纤数据接口,适用于链型(可级联传输更远距离)拓扑结构。YFI1YFI2可混合组网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该产品具有易控达独创的总线故障智能切断功能,当某总线段出现故障时,不会影响另外总线段。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的专有技术,数据全透明传输,自动切换数据方向,无须任何设置,支持INTERBUS全部总线速率,速率自适应,解决了高速率远距离传输问题,多模光纤可传输2KM,单模光纤可传输20KM。该产品可靠的完成了通过光纤传输总线数据,继承并保留了INTERBUS总线的全部优点,实现了高速率远距离传输、电气及地线隔离、降低干扰等性能,该设备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同时还具有如下优点:工业设计、低功耗、隔离保护、总线故障智能切断、继电器告警输出、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宽电源(DC10-36V)输入、双电源冗余等优点。

特点:

?         支持INTERBUS总线全部速率,速率自适应,数据全透明传输,极低的纳秒级信号延时;

?         多模光纤/单模光纤可选,多模可传输2KM,单模可传输20KMST/SC/FC接口可选;

?         支持多种光纤网络结构:点对点、星型、链型,并可组合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         电接口采用独立电源模块供电,完全隔离了总线与设备间的地线回路;同时采用光电隔离技术,隔离内部通讯与总线数据信号,有效保护了通信设备免受电源地线回路和浪涌的干扰破坏;

?         电接口提供每线1500W的防雷防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具有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         具有独创的总线故障智能切断功能,光纤链路状态智能监测,电源监测,继电器自动报警功能;

?         丰富的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总线和光纤运行状态;

?         独立双电源冗余,DC10-36V宽电源供电,DC1500V电源隔离,具有1A反接保护功能;

?         工业级设计,无风扇、低功耗、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         波纹式高强度金属外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

网络拓扑结构:

本系列产品支持多种光纤网络拓扑结构:点对点通讯、链型网络、星型网络等拓扑结构,并可在此基础上组网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本系列产品应用灵活,采用点对点的网络时可以实现通过光纤连接两个INTERBUS总线网段;该系列产品即插即用,可以任意增加或减少节点,不需配置,最大程度的使用户安装和调试过程简单化。

该设备为光纤中继器,光纤连接方式为交叉连接,即A设备的光口TX端连接到B设备的RX端,A设备的RX端连接到B设备的TX端。典型应用方案如下:

点对点(Point to Point

应用场合:某些单独分散的总线节点间需要远距离通讯,或者受干扰严重需要电气隔离

链型(Line

应用场合:两个总线节点间需要更远距离通讯须级联传输时

技术参数

电接口

?   接口类型:DB9接口或5PIN工业端子

?   通信速率:0~2Mbit/s、速率自适应

?   信号延时(电口):100ns

?   具备1500W的防雷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   终端电阻本机不带终端电阻,请按需要外接

光纤接口:

?   光口类型:多模、单模可选(1个、2个光纤口可选)

?   光口连接器:STSCFC可选,标配ST

?   光纤波长:多模1310 nm,单模1310 nm

?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传输距离:多模02Km,单模020Km,更远距离可选

?   光线路误码率:<10-9

电源及保护:

?   工作电压:双电源冗余输入,DC10V-36V值,典型值DC24V

?   工作电流:典型值100mA@24V

?   电压保护:提供L1+/M/L2+ 反接保护

?   电流保护:1 A (信号短接保护)

?   继电器告警输出:电口故障和光纤链路故障故障告警输出,触点容量:DC30V/1AAC120V@1A

工作环境:

?   操作温度:

标准类型:0 ~ 70 °C (32 ~ 158 °F)

宽温类型:-40 ~ 85 °C (-40 ~ 185 °F)

?   操作湿度:5  ~ 95% RH

?   存放温度: -40 ~ 85 °C (-40 ~ 185 °F)

机械特性:

?   外形尺寸:136mm×105mm×52mm

?   外壳:IP30防护等级,铝制加强机壳

?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   净重:800g

安规测试:

EMIEN55022 1998, Class A
EMS

EN61000-4-2 (ESD), Criteria B, Level 4

EN61000-4-3 (RS), Criteria A, Level 2

EN61000-4-4 (EFT), Criteria B, Level 4

EN61000-4-5 (Surge), Criteria B, Level 2

EN61000-4-6 (CS), Criteria B, Level 2

En61000-4-8 (PFMF), Criteria A, Level 3

FreefallIEC 60068-2-32

应用范围:

电力、交通、能源、监控及工业控制等领域。

规格型号

产品编号

描述

YFI1-S-ST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标配ST接头

YFI1-S-S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SC接头

YFI1-S-F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FC接头

YFI1-M-ST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标配ST接头

YFI1-M-S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SC接头

YFI1-M-F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FC接头

YFI2-S-ST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标配ST接头

YFI2-S-S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SC接头

YFI2-S-F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单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可选),FC接头

YFI2-M-ST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标配ST接头

YFI2-M-SC

工业级INTERBU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SC接头

YFI2-M-FC

工业级INTERBUS DP/FMS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光纤(02KM),FC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