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4-20MA 转换成KG数在程序里除的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3-02-27):
我现在用4-20MA压力传感器检测管路的压力,需要在程序里转换成压力以公斤为单位显示,请问在程序里除的系数是多少?

网友A:
压力的模拟量4~20mA,与压力以公斤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使用的工程量是多少?

网友B:
1  。压力传感器的显示值=(实时信号采集值-零点偏移补偿值)/(32000-6400)*传感器标称量程
其中零点偏移补偿值=常压时的实时信号采集值。可以设一调零按钮一次采集并保存。
2  。压差传感器的显示值=(实时信号采集值-零点偏移补偿值)/(32000-6400)*传感器标称量程-传感器标称量程/2
其中零点偏移补偿值=传感器进出气口短接时的实时信号采集值。可以设一调零按钮一次采集并保存。

网友C:
1MP = 10.1972公斤/平方厘米

楼主:
知道了:27648除以10(1MP)=2764.8

4-20MA=27648/2764.8=1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