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电脑联机不上的常用解决方案

楼主(2013-02-27):
1、检查PC端口,波特率,资料格式是否设置好(海为PLC默认的通讯格式是:19200,N,8,2,RTU),PC端口号是否超过15,如果超过15,请将PC端口号改成不大于15。点击联机。

2、如果不能确定PLC的通讯参数及地址,则将单击查找打勾,点击查找。

3、还是找不到PLC时,看下主机内是否有写通讯指令,如果有,将运行开关打到停止,再重新联机。

4、以上都无法通讯上时,检查编程电缆的端子接线是否正确,与电脑联机是否有经过转换器,如果有,找一台带串口的电脑,不经过转换器试下,是否能联机上,可以的话,则转换器有问题。

注:如果还有其它解决方案,请添加,互相学习!

网友A(2013-05-04):
系统问题,WIN7就不可以,要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