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啊

楼主(2013-02-27):
PLC发脉冲是怎么弄的啊   怎么和伺服驱动连接啊   无从下手啊  还望高手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A:
各家伺服驱动器的接线都不一样,不过还算简单,让伺服转起来PLC去伺服驱动器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了,一根接PLC的电源正,另一根就是PLC脉冲信号输出,伺服的参数设置稍微费解些,需要设置成位置模式,脉冲模式等,电子齿轮啊啥前馈啊增益啊之类的可以先不要去管。PLC的用户手册里一般都有专门的针对伺服位置模式的编程和接线的例子的,都很详细

楼主:
对:多谢了   有点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