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断路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2-27):
供给四路都是32A的断路器, 总的
断路器
应该选择多大的?有什么选型原则吗?用64A的是否可以?

网友:
应该是4路线路电器用电量计算出电流+余量,要不你4路电器满负荷,你就餐具了。

网友A:
是动力配电还是照明配电,还有其他的数据可以参考吗?

网友B:
要按图纸上的电路计算负荷电流选配
断路器
!

网友:
得看你32A下面的负载--同时系数及负荷率了;假如有可能同时使用的-即满负荷的情况下,你选64A就小了哦(不过64A的开关你是买不到的,63A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