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柴油发电机组装置7步骤

楼主(2013-02-27):
  在现实生活运用中,应该是交流柴油发电机组的运用比较广泛,发电机的形式很多,但其工作原理都基于电磁感应定律和电磁力定律。因此,其构造的一般原则是:用适当的导磁和导电材料构成互相进行电磁感应的磁路和电路,以产生电磁功率,达到能量转换的目的。因此对于发电机组可以分为直流发电机、交流发电机、同步发电机以及异步发电机。运用最为广泛的是直流和交流发电机组。因此对于交流柴油发电机组进行安装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步骤。整个安装步骤分为七步:

    1)安装发电机时,要保证冷却空气入口处畅通无阻,并要僻避免排出的热空气再进入发电机。如果通风盖上有百叶窗,则窗口应朝下,以满足保护等级的要求。

    2)交流发电机与柴油发电机耦合,要求联轴器的平行度和同心度均小于0.05mm。实际使用时要求可略底些,约在0.1mm以内,过大回影响轴承的正常运转,导致破坏,耦合好要用定位销固定。安装前要复测耦合情况。

    3)单轴承发电机的机械耦合要特别注意定子转子之间的气隙要均匀。

  4)滑动轴承的发电机在耦合时,发电机中心的高度要调整得你柴油机中心略地些,这样柴油机上的飞轮的重量就不会转移到发电机轴承上,否则发电机轴承将额外承受飞轮的重量,不利于滑动轴承油膜的形成,导致发热,甚至烧毁轴承。这类发电机的联轴器上也不能带任何重物。

  5)发电机出线盒内接线端头上打有U、V、W、N印记,不表示实际的相序取决于旋转方向。合格证上印有UVW表示顺时针旋转时的实际相序,VUW即表示逆时针旋转时的实际相序。

   6)按原理图或接线图,选择合适的电力电缆,用铜接头来接线,铜接头与汇流排,汇流排与汇流排固紧后,其接头处局部间隙不大于0.05mm,导线间的距离不大于10mm,还需加装必要的接地线。

  7)如果在供电系统中的各台发电机的中性点互相连接,或发电机中性点和变压器及其负荷中性点连接时,机组运行时在中性线会出线3倍频率的中线电流。因此,必须对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负载情况下,发电机的中线电流进行测定。为使发电机运行不致过热,其中线电流不得超过发电机额定电流底的50%。中线电力过大,在中线上应加装中线电抗器加以限制。

    对于直流柴油发电机组的安装,相信通过以上七个步骤的解析,对于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把握,在安装过程中谨防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发电机组安装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