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RVV和RV导线,载流量有区别吗?

楼主(2013-02-27):
现在只知道RVV比RV电缆多了层塑料电缆,但不知载流量有没区别所以问问。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期待答案

网友A:
查手册几乎没区别........................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期待答案。

网友C:
RV是单根,RVV是多跟,如果截面积是一样,载流量基本上没有区别,从原理上RVV要小一点。因为是多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