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不能带容性负载?

楼主(2013-02-27):
如题: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有高次谐波,电容对高次谐波容抗小。

网友B:
容性负载对逆变功率管来说相当于短路,因为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性负载对逆变功率管来说相当于短路,因为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

刘老一针见血!请问:有没有输出是单相的变频呢,即单相220V电动机可以用此变频器?如果没有在技术上有哪些难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C:
有量就有,没量就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容性负载对逆变功率管来说相当...

 严格上来说变频器不能带单相电机,单相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不一定一样的。

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而单相电机用单相电加一个电容相当于2相电。而两根火线之间的相位角不一定是120°;

在实际中我用过变频器带一单相电机的,不过电流偏大,电机发烫严重。还好现场工艺负载不是很重,我就把变频器的基本运行频率从50HZ调到70HZ,基本OK。此时三相电流均在额定电流范围内。注:电机三相电流是不平衡的。

网友E: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PWM方波,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份。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逆变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接入电容器,则在某一逆变管导通的瞬间,将可能出现峰值很大的充电电流或放电电流(这也是为啥咱们变频器整流后需要有充电电阻,充电完毕后短接的原因),使逆变管损坏。所以不能接入类似的容性负载。

网友E: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脉宽调制电压,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份。

 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

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逆变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接入电容器,则在某一逆变管导通的瞬间,

将可能出现峰值很大的充电电流或放电电流(这也是为啥变频器整流单元后

面要串充电电阻,充电完毕后接触器短接充电电阻的原因),使逆变管损坏。

所以不能接入电容器来改善功率因数,也不能接入类似的容性负载。

网友F(2018-02-24):
添加一点概念性的东西

容抗的计算公式:

Xc=1/2πfc
式中Xc表示容抗,电容用C(F)表示,交流电频率用f(Hz)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