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练习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2-27):
小弟刚买了一块昆仑通态TPC1062K触摸屏,做了几个简单的界面下载到了触摸屏里,在MCGS设备编辑窗口中遇到了一些不明白的地方,现截几个图:

这是还未设置的编辑窗口,我想问一下我选择了通道以后变量选择那个窗口那都是灰的吗,只能选择变量吗?还有,通道处理这个编辑窗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通道处理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变换,比如公式Y=a*123+456。其中a值是PLC的值,Y值是你在屏上要显示的值,这样的话,这公式换算直接在屏上处理了,不用在PLC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处理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变换,比如公式Y=a*123+456。其中a值是PLC的值,Y值是你在屏上要显示的值,这样的话,这公式换算直接在屏上处理了,不用在PLC处理。

这个通道处理一般设置吗?有什么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道处理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变换,比如公式Y=a*123+456。其中a值是PLC的值,Y值是你在屏上要显示的值,这样的话,这公式换算直接在屏上处理了,不用在PLC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青蛙关于 通道处理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变换,比如公式Y=a*123+456。其中a值是PLC的值,Y值是你在屏上要显示的值,这样的话,这公式换算直接在屏上处理了,不用在PLC处理。 内容的回复:这个通道处理一般设置吗?有什么用呢?

这个功能就是将通道采集的数据进行转换,转换为自己想用的格式的数据,如果采集的数据不需要转换,这个功能就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