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零线的问题

楼主(2013-02-27):
3相5线的,为什么现在都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这样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零线掉了,为什么我量电压下路的零线和火线变成380V了?

网友A:
大量伦茨主板,驱动板9300,8200,E82EV,等全系列

维修伦茨全系列产品,变频,伺服,600元以内包修好,不含模块

十年维修经验,欢迎来电  13610086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