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故障求解

楼主(2013-02-27):
ABB-ACS510-55KW变频出现问题:

故障“21”测量电流故障。

请问如何处理。ABB意见1.恢复出厂值。2.ABB报修。

请问一般是什么东西坏,CT坏?主板坏?CT线路松动?

网友A:
拆开看看吧,ABCS510的电流检测电路如下:

从这个电路图上看出,可以从X4端子上测量下IA和IB之间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来判断是CT故障或者是控制板故障。当然需要自己另外引线出来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