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中从站没有准备好进行数据交换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3-02-27):
profibus通讯中从站没有准备好进行数据交换的原因有哪些

经过从站回复诊断信息的分析 检测出从站没有准备进行数据交换,组态和参数化都已成功,就是不能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A:
从站没有准备好原因很多,从站通讯不能正确建立,还有从站没有交换数据区---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从站没有准备好原因很多,从站通讯不能正确建立,还有从站没有交换数据区--- 内容的回复:

检测从站的状态寄存器,显示进入数据交换状态,但是从站回复主站的诊断信息是没有准备好数据交换。是否有可能GSD文件组态输入输出模式有错误。 从站中没有设置诊断缓冲区,从站却能回复诊断信息这是为什么

网友B(2019-05-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