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抽油烟电机坏换了新的电机还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27):
3相抽油烟电机坏换了新的电机还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了新的电机还发热

--

负载过重,管道堵塞了??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换了新的电机还发热--负载过重,管道堵塞了??内容的回复:

负载应该不会,因为整套都是在一个老板那买的!管道就不太清楚哦。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谢谢

楼主:
风机一开始坏的原因是风叶坏了卡住了,后我换了风叶用了几天电机发热就烧坏了!不过在换风叶中接线是把地线带到了火线上就跳了几次闸后才接好的!现在换了新电机还是发热!

网友B:
是不是风机叶片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测量一下三相电流与额定电流比较一下看看,若是大于额定电流,则首先核对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偏低?其次检查机械负载是否过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机叶片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E:
无非几个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电机本身问题(老化、结缘、质量等)。你更换过应该不会;

2:其他问题:

    负载问题(多大功率的?工频电流多少?)

    环境问题(风道长度,是否通畅?风门状态?接地是否有效果)

    电网问题(电网电压低/高?谐波成分高?缺相?)

网友F:
可能是负载问题,让电机不带负载工作,观察效果,检测一下工作电流,是否需要选择大一些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