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条码枪与AB RSLogix5000软件通讯(19版本)

楼主(2013-02-27):
SICK的CLV650-6120(CDB620-001)产品在 RSLogix5000 组态中、模块属性中Input、output、Configuration后面的六个值怎么填!

网友A:
首先,你没描述出用以太网,串口还是其它方式连接,看你的意思,应该是用MSG做通讯。MSG是一个涵盖了很多内容的通讯指令,首先你得明确你通讯协议的方式,然后再看SICK硬件手册,需要通讯什么。

模块属性中Input、output、Configuration后面的六个值怎么填! 这个,指的是模块和背板之间交换数据的大小。一般输入填写最大值,输出填最大字节 减去 组态所需字节 组态字节,根据硬件手册来定。

楼主:
谢谢了!祝你工作顺利,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