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电机还是发热

楼主(2013-02-27):
风机一开始坏的原因是风叶坏了卡住了,后我换了风叶用了几天电机发热就烧坏了!不过在换风叶中接线时把地线带到了火线上就跳了几次闸后才接好了用;【这点有没有可能把电机烧坏】!现在换了新电机还是发热! 请教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的风机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假如是单相的,又是零线和地线接一起的,然后地线接到火线上,就把380V的电压加到了220V的线圈上了,电动机的线圈有可能受损。

     换新电机还是发热,怀疑你电动机的功率选小了,或者是扭矩小了,发热到多少度?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多少的?假如是F级绝缘的,电动机在90多度也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机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假如是单相的,又是零线和地线接一起的,然后地线接到火线上,就把380V的电压加到了220V的线圈上了,电动机的线圈有可能受损。     换新电机还是发热,怀疑你电动机的功率选小了,或者是扭矩小了,发热到多少度?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多少的?假如是F级绝缘的,电动机在90多度也可以正常运行的。

 地线带到了火线也就是相当于 220 V 电压供电,当然会烧电机

网友C:
大量伦茨主板,驱动板9300,8200,E82EV,等全系列

维修伦茨全系列产品,变频,伺服,600元以内包修好,不含模块

十年维修经验,欢迎来电136 10086 489

网友D:
讲的不够清楚,你的电机是380v还是220V的。都跳闸啦,还接线,不知道看看。如果是380V的,接错肯定烧坏。但是,你现在电机不是还热吗?也不说发热到什么程度,电机是可以有热度的,但要看你的电机绝缘等级是什么级别。要不就是你的电机过载,选型小了。

网友E:
1;电机与电源电压是否一致

2;测工作电流与铭牌对比

3;摇表测绝缘电阻>1MΩ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电源输入有问题,如2条火线+1条零线,可以启动但发热严重。测一下电压就能知道啊

网友G:
换了风机风叶,电动机还发热,假如是高速风机,风叶的动平衡及电动机安装不正也会引起发热的。假如可以提供电动机详细参数及风机的轴功率要求,然后电动机和风机的连接方式,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判断!

网友H:
检查一下机械转动部分,看看怎么样!

网友I:
先需查验风叶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