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负载匹配及对策

楼主(2013-02-27):
生产机械的种类繁多,性能和工艺要求各异,其转矩特性不同,因此应用变频器前首先要搞清楚电动机所带负载的性质,即负载特性,然后再选择变频器和电动机。负载有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和恒功率负载。不同的负载类型,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

1)、恒转矩负载

恒转矩负载又是分为摩擦类负载和位能式负载。

摩擦类负载的起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50%左右,制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00%左右,所以变频器应选择具有恒定转矩特性,而且起动和制动转矩都比较大,过载时间过载能力大的变频器。

位能负载一般要求大的起动转矩和能量回馈功能,能够快速实现正反转,变频器应选择具有四象限运行能力的变频器。

2)、风机泵类负载

负机泵类风载是典型的平方转矩负载,低速下负载非常小,并与转速平方成正比,通用变频器与标准电动机的组合最合适。这类负载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不高,只要求经济性和可靠性,所以选择具有U/f=const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即可。如果将变频器输出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时,功率急剧增加,有时超过电动机变频器的容量,导致电动机过热或不能运转,故对这类负载转矩,不要轻易将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

3)、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指转矩与转速成反比,但功率保持恒定的负载,如卷取机、机床等。对恒功率特性的负载配用变频器时,应注意的问题:在工频以上频率范围内变频器输出电压为定值控制,所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为恒功率特性,使用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没有问题。而在工频以下频率范围内为U/f定值控制,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与负载转矩又相反倾向,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难以适应,因此要专门设计。

网友A:
变频器大多数现在都是通杀的,内置多个负载性质选择!

网友B:
    虽然现在变频器功能越来越强大:如同步异步机都可控制

    但是变频器选型确实有讲究。主要看使用者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节能?提高效率?加工精度?自动化程度?

    还有像恒转矩类负载或者较重负载情况应该考虑放大功率,如球磨机、搅拌机、打桩机、港机、提升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