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2-27):
我的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在梯形图编程时怎么不能用指令输入了原来可以的, 求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快捷键C=LD。。。/=LDI。。。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C=LD。。。/=LDI。。。试试。。。

是不是他的快捷键不能用了?

楼主(2013-04-29):
我是菜鸟,感谢大哥的帮助。

网友C:
选择智能模式输入就可以了,以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DX-desinger文件怎么打不开,弹出,没有找到cxwin.dll,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