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自动化的书

楼主(2013-02-27):
请教各位大神,有那些关于电气自动化的书比较好的,因工作需要,急求,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A:
电气自动化的书那范围比较管;推荐《工厂常用电气设备》《工厂供电》《电机学》《可控硅变流技术》《交流变频技术》,各种PLC、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选型手册、编程手册、操作手册

网友B:
你到大一点的科技书店看看,种类繁多,足够你选用。

网友C:
百度找一下,或者到工业库下载;

咋们工控也可以下载;

网友D:
这些书有太多太多了,先到网上找找看

网友E:
先找与自己所处行业相近专业书

楼主:
对: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关于电气自动化的书那范围比较管;推荐《工厂常用电气设备》《工厂供电》《电机学》《可控硅变流技术》《交流变频技术》,各种PLC、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选型手册、编程手册、操作手册 内容的回复:

感谢指点!

楼主:
对:骏马千里关于你到大一点的科技书店看看,种类繁多,足够你选用。 内容的回复:

我已经去了几间书店了,就是找不到呀!

楼主:
对:王者之师----青蛙关于这些书有太多太多了,先到网上找找看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的工作负责工厂里面的设备和PLC调试!求书,求帮助,我是菜鸟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青蛙关于这些书有太多太多了,先到网上找找看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的工作负责工厂里面的设备和PLC调试!求书,求帮助,我是菜鸟一个!

       那先找找你厂里使用过的设备说明书及相关的PL资料来学习,假如找不到把设备名称及PLC型号发论坛来救助,大家或许手头就有资料的。当然也会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