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岗位操作规程呢?

楼主(2013-02-27):
为了便于设备管理,如何写岗位操作规程呢?

网友A:
  根据设备说明书及工艺流程来写。

网友B:
你需要哪方面的操作规程,我这有工艺、仪表、电气、机修。不过工艺方面具体要根据你的工艺状况写。具体包括请联系我。

网友C:
        设备资料是起草岗位操作规程中的原始材料,然后上下道工序之间的联锁,设备本身自带的联锁,这些条件都写进去,然后还有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等等,然后还有发现故障或问题--如何应急处理等。

        岗位操作规程一般是工艺技术人员编写,操作规程、交接班制度、操作记录本等等都是属于工艺技术规程;

        而纳入设备管理范畴的是--日常点检表(规范操作工用五官或建议的检测仪表,按规定的时间检查设备)、专业点检表(专业点检员用专业的设备按规定的时间、路线,用专业仪器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设备点检制度、设备维护检修规程,假如是电气设备--还有预防性试验的规定等等。

网友D:
据说会写规程是走向领导岗位的第一步,恭喜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