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炸了

楼主(2013-02-28):
        前段时间正常停机的高压变频器,昨天重新启动运行,运行不到一天时间,运行中跳停了,开始有人怀疑是因为配电室空调没开,过温引起的跳停,重新上电后,发现主板有个黄灯亮了,根据说明书的上面的描述,这是一个功率单元出问题了,现场拆开检查发现IGBT炸了,更换IGBT后还报故障,但是主控板的故障灯是变成了红灯了的,怀疑功率单元主控板有问题,现场有一块板据说可能可以使用,更换后还出问题--同时闻到糊味;再次拆开检查,发现直流电压取样后处理的电路上的一个电阻烧了,而且此时功率单元上面的灯一个也不亮,主控板的故障灯是红灯了的;根据这些现象,然后细看功率单元内的控制板电路分析,觉得刚才换下的主功率单元的控制板可能没有坏,坏的是第一次更新的IGBT及其从炸的IGBT上拆下来的触发控制板,同时仔细检查发现上一次更换的主控板--从直流母线上去直流电的极性接错——P/N接反。重新换回旧的功率单元主控板,换一个备用的IGBT及控制板,上高压电,自检通过,故障消失。

    期间要从这样18个的功率单元判断出哪一个功率单元发生故障,这点不得不佩服国产高压变频器的强大,首先主控板上的指示灯可以指出位置,然后打开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的柜门,看功率单元下部的指示灯也可以看的出此功率单元是否故障。否则18个挨个拆开,那是很累人的。

      暂时自己做个记录, 假如大家觉得喜欢这样 的,后续我摆乎摆乎现场检测判断的过程。

网友A:
高压变频器没用过、我这都是低压变频器。

网友B:
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比空洞的理论要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比空洞的理论要好多了

言之有理!

网友D:
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据说此柜子,在某码头呆了半年多,然后现场开箱时打开集装箱--里面是有水的。然后,以前也炸过的,估计有些东东没换完,后续运行又暴露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中解决问题,比空洞的理论要好多了

网友H:
经验,分享经验,楼主可敬

网友I:
天哪,都炸没了。好强的一颗炸弹。

网友E:
IGBT炸后的和新的东东站一起,瞧瞧是啥样的?英飞凌的东东,但是如何判断好坏呢?

网友E:
        在管字的侧面有型号的,当然你等他炸了才看,那是看不到的,至于如何检查,说句实话咱心里真没底,幸好有度娘啊,可以找到这个型号的参数,也证实了现场和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讨论(其实是争论)的一个事实,他建议要求变频器厂家把这个IGBT改成300A的,然后我依稀记得这个型号就是300A的,告诉现场本身就是300A的;

网友E:
      对于这个型号,咱继续根据度娘出来的资料,看看内部电路结构到底是咋样的

网友E:
       一般书上或论坛上介绍的检测的IGBT方法很多,咱脑子比较不爱记事,总是记不住啊,好多都是需要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来检查的,咱现场也没有,不过现场有新模块,也有不知道是新还是旧的模块,能否用手上的FLUKE179来判断能否使用呢?看现场的东东,触发线是4根的,觉得是对应上图的HALFBRIDGE图片的接线方式的(开始没注意到管子上其实标了6754的标识的,只是白色的管子写了白色的字,检测完然后初步判断出这个标识结果,然后细看才看到的,批评下自己---下次要细心了。因为不细心,给自己添加了麻烦);因为不熟悉,所以过程比较啰嗦了点,当时是介样判断的:

        不管现场标啥号了,初步判断中间那就是传说中的2了,然后哪端是1哪段是3,然后红表笔接2,然后黑表笔接1 ,读书是29,反向不通;然后红表笔接2,黑表笔接3,读数是58,反向不通。分析这个差距的原因---2-1流向,测的是一个二极管的,测2-3--是测了2个二极管的;然后搭接触发极----找根短线给6接到万用表的红上面,然后1接万用表的正,2接福,1-2导通了;根据这个新管的测量结果,然后测量现场一个带有尾部触发端子上的小板子的可控硅是好的,数据基本一样就咱就认为是好的了;

      总结---其实这种IGBT模块,咱这个测量办法,测的就是IGBT上反并联的保护二极管,测出的电阻就是二极管的电阻,只是初步判断而已。而给触发极6和5接上红表笔,才是真正判断IGBT本身是不是有问题的。

      昨晚是熬夜检查的,今天早上高压变频器已经运行;另外重新给控制柜送电,发现这个高压变频器的触摸屏面板,其实不是咱们常见的普通触摸屏,原因它的操作系统不是WINCE,而是WINXP专业版的。

网友J:
看不懂,但学习了!!!

网友K:
很详实的分析记录,建议给此贴受精

网友L:
对电子一窍不通,学习中!

网友M:
这个只能学习了。设计选型用过不少的变频器,但没摆弄过。

网友N:
这就是传变里的那东!;

网友O:
楼主的实践分享,很强大。

网友P:
非常喜欢楼主的这样的分享形势,图文兼有,形象而又能说明缘由,支持一下

网友Q:
太厉害了,我们坏东西都不拆,动手能力不行

网友R:
大部分高压变频炸igbt都是功率单元的控制板和驱动的故障,你说的这机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S:
楼主公司用的是哪个单位产的高压变频器 ,我们公司也上了一台还没怎么 用

网友T:
建议再来一张高压变频器照片。。。

网友U:
以前我碰到过一下子烧掉31个熔断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楼主公司用的是哪个单位产的高压变频器 ,我们公司也上了一台还没怎么 用

深圳库马克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R:
大部分高压变频炸igbt都是功率单元的控制板和驱动的故障,你说的这机器是什么牌子的?

      IGBT是2个并联的,按道理是2个会同时坏的,开始也以为是控制板和驱动引起的,但是控制板旧的可以继续使用,另一个IGBT现在继续运行;炸的IGBT上的触发上面的小控制板--拆下来换到新的IGBT上,还报故障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小板引起的,小板看就是电阻啊。进线的快熔烧坏了的,快熔也换了。所以觉得这个快熔起的保护作用还可以;深圳库马克技术有限公司出品的高压变频。

网友V:
支持楼主把维修经验分享出来,虽然是学电子的但毕业多年了没从事电子行业,确进了工控的大门!

网友W:
感谢分享!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R:大部分高压变频炸igbt都是功率单元的控制板和驱动的故障,你说的这机器是什么牌子的?      IGBT是2个并联的,按道理是2个会同时坏的,开始也以为是控制板和驱动引起的,但是控制板旧的可以继续使用,另一个IGBT现在继续运行;炸的IGBT上的触发上面的小控制板--拆下来换到新的IGBT上,还报故障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小板引起的,小板看就是电阻啊。进线的快熔烧坏了的,快熔也换了。所以觉得这个快熔起的保护作用还可以;深圳库马克技术有限公司出品的高压变频。

现在国产的产品基本完全成熟了,不成熟的就只有国人的心灵,当然最终还是贪官领导的既得利益才是关键

网友Y:
很好的实操经验,支持楼主继续下去!顶起!

网友Z:
这个 IGBT  没有标明 G  E  C   测量就麻烦点, 我们上次用的是 三菱的模块 直接按照示意图测量 二极管的特性  然后在测触发就可以了 。

网友AA:
高压变频器没接触过,低压变频器倒是修过一些。不过IGBT对管一般坏了都是换整的,学习了!!

网友X:
把34楼那个“大起人”的IP封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S:楼主公司用的是哪个单位产的高压变频器 ,我们公司也上了一台还没怎么 用 深圳库马克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

过流损坏

网友AD:
我们也用高压变频,是利德华福的,原来也炸过模块。都是返厂修的,内部损坏好多元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D:
我们也用高压变频,是利德华福的,原来也炸过模块。都是返厂修的,内部损坏好多元器件。

返厂也是换东西,不如买东西来自己换,这样不影响生产!

网友AE:
炸管子的故障应该是很常见的吧

网友AF:
长见识咯。值得学习!!!

网友AG:
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AH:
一年前用到了国内的高压变频器,又一次发生了80A的高压熔断器烧坏31个的事。

网友AI:
转转看看也能学学不错。

网友AJ:
炸的这么严重啊,学习了

网友AK:
国产的高压变频一般都有功率单元故障时自动旁路功能,你这台没这功能?自动旁路功率单元后输出功率也要下降了。它是当坏一相的一组功率组件时,自动将其它两相的相应功率组件同时旁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K:
国产的高压变频一般都有功率单元故障时自动旁路功能,你这台没这功能?自动旁路功率单元后输出功率也要下降了。它是当坏一相的一组功率组件时,自动将其它两相的相应功率组件同时旁路。

这个说明书介绍了是有,旁路时有二极管切换的,实际拆开发现没有!

网友AL:
好贴,实践经验的总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M:
我已经修过好多变频器了,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AN:
好贴,让我们了解了维修的全过程,顶一个~~~

网友AO:
长时间不用的高压设备,使用前要模拟检测后才能开机送电,粉尘,潮湿,电气老化都有可能

网友AP:
引用 网友AO:
长时间不用的高压设备,使用前要模拟检测后才能开机送电,...

 我们这儿有两台就是,一台烧了单元的保险,一台功率单元的板子坏了。荣信的产品伤不起啊!得赶紧做备件了。

网友F:
当年我学徒时候 没事做个可调电源 没弄好炸了 吓我一跳 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网友E(2013-03-30):
引用 网友AP:
引用 lacus clcye 的回复内容: 长时间不用...

 据说咱那使用的荣信产品,也问题多多,不过那不是我负责的。

网友AQ:
看看见识一下,多谢.....................

网友AR(2013-05-08):
这台设备很早啊!用到现在才炸一个模块,质量还可以吗?

网友AS(2014-09-12):
引用 网友AR:
这台设备很早啊!用到现在才炸一个模块,质量还可以吗?

是智光的还是利德华福的

网友AT(2014-11-05):
炸的这么严重啊,学习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
高压变频器没用过、我这都是低压变频器。

网友AV(2015-11-27):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E:       ...

现在高压变频器技术的确相当成熟,普通负载风机水泵根本没必要用进口的,尤其是中小容量,进口的实际上除了IGBT也都是国内的零部件,包括控制板。真正使用中,不见得哪个更稳定,进口的炸机也是常有的事。真不明白国人的思维,你说买个进口车,还能装一装,进口变频器有什么好装的

网友AW(2016-01-03):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R:大部分高压变频炸igbt...

 IGBT本身的问题,两个并联IGBT,如果驱动没出现问题,IGBT正常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导通要么关闭。显然你的IGBT出现了第三中情况导通和关闭同时进行所有才导致炸机。

网友AX(2017-01-22):
什么原因造成的了吼吼啊

网友AY(2017-05-13):
学习一下,感觉各位大佬都太厉害了

网友AZ(2017-06-16):
光耦这块有需要的老板可以找我

网友BA(2017-11-17):
正在学习中,写的很详实细致

网友BB(2018-02-23):
正在修理合康亿盛的功率单元,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BC(2019-03-20):
请问各位,IGBT能否在机测试,检查好坏

网友BD(2020-09-28):
引用 网友A:
高压变频器没用过、我这都是低压变频器。



我们做安川的,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BE(2020-12-18):
运行环境看看

网友BF(2021-11-04):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谢谢

网友BG(2025-02-07):
高压变频器控制板上用的光纤收发器,有需要替代博通(安华高)的,可以找国产品牌飞尔康(Firecomms)的替代,都是P2P兼容,有需要国产化和降低成本的工程师可以随时==T:I3641724087/ 微:(rangercai)

网友BH(2025-06-01):
感谢楼主分享!

     我司是专业搞高压变频器整机设计,生产,调试的,包括功率单元匹配(汇川,利德华福,合康等),更换等!价格比市场价优惠很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顺祝!

                                                                                                    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