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13-02-28):
1;一台串励直流电机,没有铭牌,怎样知道它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2;怎样能提高转速,现电压表显示50V,电位器一调到最大, 电路有4个整流二极管,4个可控硅,【谁有这方面可控硅调压调速的电路】。

网友A:
1、直流电机--调速,降低励磁电流或者提高电枢电压,就可以提速;反之也可以;

2、4个整流二极管,应该是励磁回路;4个可控硅应该是电枢回路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另外这些电路在电机拖动的书里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直流电机--调速,降低励磁电流或者提高电枢电压,就可以提速;反之也可以;2、4个整流二极管,应该是励磁回路;4个可控硅应该是电枢回路的。

学习了。感谢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直流电机--调速,降低励磁电流或者提高电枢电压,就可以提速;反之也可以;2、4个整流二极管,应该是励磁回路;4个可控硅应该是电枢回路的。

好好看下书就OK了

网友E:
我这有个调速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去看一下 http://www.dziuu.com/dz/21/20111225104304.shtml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1、直流电机--调速,降低励磁电流或者提高电枢电压,就可以提速;反之也可以;2、4个整流二极管,应该是励磁回路;4个可控硅应该是电枢回路的。 内容的回复:

麻烦老师能发份这方面的电路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