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H扩展外部I/O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3-02-28):
已经确定扩展的I/O型号是CPM1A系列的,但是不知道在程序里怎么添加这个扩展模块,正常输入0.00,它会默认为I0.00,可是输入2.00它不是默认为I2.00。怎么办呢,求指导。

网友A:
自动识别的,不需要去添加组态了。  I0.0  与0.0  意思一样的,只有CPU本体的IO 输入才会出现I,添加的模块没有。

网友B:
    如主机为30点的CPMA,其输入点号为:00000~00011,00100~001005;输出点号为:01000~01007,01100~01103。如外扩I/O块为12输入、8点输出点,其扩展块的地址编号原则是:按主机的I/O口编号延续,即扩展块的输入编号为:00200~00211,其输出点编号为:01200~01207。

      如在扩展块的第一个输入点接按钮,当按下此按钮,PLC的输入点00200=1,不是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