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 PH值自动调节怎么做,求具体思路,谢谢师傅们了

楼主(2013-02-28):
公司要给一个污水项目做改造,其中有一个是PH值自动调节的,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脑袋里面只有一点思路,不完整

情况是这样的,涡流反应池里面原溶液是酸性的,想要做一个自动加药系统加碱,用PH值控制仪输出模拟电流信号到PLC,然后plc输出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再控制加药泵的加药,但是同事说实际情况是池子里面的水PH不稳定,估计加药也有延迟时间,过段时间PH值才会因为加的碱溶液发生变化,想问下师傅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做过,期待答案!

网友B:
yo用PID控制,检测是电流信号吗

楼主:
对:chensiyuan126qq关于yo用PID控制,检测是电流信号吗 内容的回复:

这个现在还没做,只是在想解决办法,同事让我统计电气材料,仪表可以买输出电流信号的!

楼主:
对:chensiyuan126qq关于yo用PID控制,检测是电流信号吗 内容的回复:

开始我就想PID应该差不多(当然了我从来没有做过PID控制,只知道大概的原理),后来在网上搜了搜,发现了点问题,网上有人说:如果只是采用PH值的反馈来实现PID的控制的话,估计实际使用过程中其波动会很大,其PID的参数也很难设置,最好还是,观察一下,流量,PH值,变频器的频率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控制其PH的波动.
当然如果PH值的波动大没什么关系的话,也可简单的采用PH值反馈来实现PID的控制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e10000.cn/a/a.asp?B=302&ID=933714&RID=933790#F933790

这应该是水处理的工程,
建议在工艺上,建个缓冲池,不然的话,PID必定超调的。

还有个网页上说有个PH自动控制的,PH在30分钟后才会发生变化(不知道时间是不是30分钟,但是延时肯定是有的,而且还不知道时间长短。。。。),这些都怎么解决呀。。。。。。

网友C:
你说的也不是不可以实现,但是你同事说的也很有道理,这个需要几个现场的参数,首先你的涡流反应池有多大?,还有你的加碱的点在池子的什么位置?,池子内是否有搅拌?,搅拌药液完全混合的时间是多久?这些你编程的时候都要考虑到!

网友C:
还有  你的PH值的采集点在池子的什么地方,有几个采集点,加碱的点又有几个??

网友D:
估计这个精度不好控制,有搅拌器。搅拌后测浓度,再加药(根据池水容量计算),在搅拌测量,只能控制到一定范围内。

网友D:
还有一项注意的是进水浓度是随时变化的,而且和出水浓度又不一样。建议根据进水浓度时时进行加药调节。

网友E:
这个不是打击楼主的积极性,估计实际应用中不成功,偶厂的污水处理厂既有在线PH计也有氨氮分析仪、COD等在线分析仪表,可是工艺操作还是靠化验取样分析,因为在线分析仪数据不可靠,至于污水处理PH值的自动调节偶厂使用的是柱塞定量加药泵,通过试验化验取样逐步调节柱塞泵出碱液的流量,直到数据保持工艺指标。

网友F: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G:
如果你的工况变化不是太大的话完全可行,1  PH计带标准信号输出,投运前要标定,调节器要的PID,涡流反应池前加中和液,涡流反应池后检测结果

网友H:
污水池的PH值会有随机变化,而且加碱也不是立刻生效,具体延时多久还不知道(距离酸碱平衡差距越小可能越短,反之越长),这种事情要做动态控制还真不是一般的难啊。。。

前面有人说弄个缓冲池,我看是个好办法。首先加药泵是匀速的,然后在加药泵匀速运转之下,通过控制污水进入和排出反应池的多少来控制排水的PH平衡。直接输出一个比例信号,控制两个比例阀,一个进水阀,一个排水阀,这俩阀可以考虑联动,也可以考虑用反应池水位来控制排水阀开度。反正确保池子里水的反应量基本保持固定就行。同时,采集排水口的PH值作为参考,来计算污水阀门的开度就行。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实现的,具体原理就是一个反应时间控制。你给的污水多了(或者污水太脏了),反应时间就会延长,污水池的处理速度就会下降,所以要减少污水注入,因为流量会经常变化,于是必须要在外部建设一个缓冲池,基本就这个意思了。。。

网友I(2014-08-03):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期待答案!

网友J(2014-10-11):
这个现在还没做,只是在想解决办法,同事让我统计电气材料,仪表可以买输出电流信号的!

网友J:
开始我就想PID应该差不多(当然了我从来没有做过PID控制,只知道大概的原理),后来在网上搜了搜,发现了点问题,网上有人说:如果只是采用PH值的反馈来实现PID的控制的话,估计实际使用过程中其波动会很大,其PID的参数也很难设置,最好还是,观察一下,流量,PH值,变频器的频率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控制其PH的波动.

网友J:
当然如果PH值的波动大没什么关系的话,也可简单的采用PH值反馈来实现PID的控制

网友J:
还有个网页上说有个PH自动控制的,PH在30分钟后才会发生变化(不知道时间是不是30分钟,但是延时肯定是有的,而且还不知道时间长短。。。。),这些都怎么解决呀。。。。。。

网友J:
你说的也不是不可以实现,但是你同事说的也很有道理,这个需要几个现场的参数,首先你的涡流反应池有多大?,

网友J:
还有你的加碱的点在池子的什么位置?,池子内是否有搅拌?,搅拌药液完全混合的时间是多久?这些你编程的时候都要考虑到!

网友J:
还有一项注意的是进水浓度是随时变化的,而且和出水浓度又不一样。建议根据进水浓度时时进行加药调节

网友J:
污水池的PH值会有随机变化,而且加碱也不是立刻生效,具体延时多久还不知道(距离酸碱平衡差距越小可能越短,反之越长),这种事情要做动态控制还真不是一般的难啊。。。

网友J:
前面有人说弄个缓冲池,我看是个好办法。首先加药泵是匀速的,然后在加药泵匀速运转之下,通过控制污水进入和排出反应池的多少来控制排水的PH平衡。直接输出一个比例信号,控制两个比例阀,一个进水阀,一个排水阀,这俩阀可以考虑联动,也可以考虑用反应池水位来控制排水阀开度。反正确保池子里水的反应量基本保持固定就行。同时,采集排水口的PH值作为参考,来计算污水阀门的开度就行。

网友J: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实现的,具体原理就是一个反应时间控制。你给的污水多了(或者污水太脏了),反应时间就会延长,污水池的处理速度就会下降,所以要减少污水注入,因为流量会经常变化,于是必须要在外部建设一个缓冲池,基本就这个意思了。。。

网友K(2022-04-25):
不管是游泳池水处理,还是污水处理,都可以实现的,具体原理就是需要全自动水处理。如污水处理工艺方案有:采用双膜法(生物膜+MBR膜)+活性滤料AFM®过滤工艺,多种工艺相辅相成,能有效保障单一工艺发生故障时的出水水质

网友K:
一体化商用MBR-雨污水处理装置采用双膜法(生物膜+MBR膜)+AFM滤料过滤工艺,多种工艺相辅相成,能有效保障单一工艺发生故障时的出水水质。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全由仪表控制,溶氧仪→风机,液位计→泵浦,能应付废水处理各种负荷;运行程序先进(运行八分钟,停两分钟,四小时自动反洗)能有效地保护膜。

网友K(2022-05-26):
水处理ph值在6.8-7.6之间,比较舒适,像游泳池设备水处理控制系统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