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故障求解

楼主(2013-02-28):
ACS510变频报“21”电流故障-内部问题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CT问题,主板问题,还是线缆松动?

网友A:
应该不是外围线路的问题,是变频器内部主板等有问题了,联系你的供货商,进行内部测试吧。

网友B(2013-05-14):
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在保内马上联系供应商解决,55KW以下换新机,55KW以上(含55)现场维修;如果已过保请节哀。

网友C:
个人观点 建议查看CT IGBT  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