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ED数码显示控制实验区完成本实验

楼主(2013-02-28):
在LED数码显示控制实验区完成本实验

一、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置位与复位指令S、R在控制中的应用及其编程方法。

二、置位与复位指令SET、RST的介绍

S为置位指令,使动作保持;R为复位指令,使操作保持复位。当I0.0一接通,即使再变成断开,Q0.0也保持接通。I0.1接通后,即使再变成断开,Q0.0也将保持断开。用R指令可以对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变址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三、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按钮后,由八组LED发光二极管模拟的八段数码管开始显示:先是一段段显示,显示次序是A、B、C、D、E、F、G、H。随后显示数字及字符,显示次序是0、1、2、3、4、5、6、7、8、9、A、b、C、d、E、F,再返回初始显示,并循环不止。

四、LED数码显示控制的实验面板图:图6-4-1

LED数码显示控制面板

上图中,下框中的A、B…H分别接主机的输出点Q0.0、Q0.1…Q0.7;SD接主机的输入点I0.0。上框中的A、B、C、D、E、F、G、H用发光二极管模拟输出。

五、编制梯形图并写出程序:

实验参考程序 表6-4-1

步序

指 令

步序

指 令

LD I0.0启动

O M20.3

AN M0.0

O M20.4

TON T37, +10延时1S

O M20.6

LD T37

O M21.0

= M0.0产生脉冲

O M21.1

LD I0.0

= Q0.0 A段显示

TON T38, +15延时1.5S

LD M10.2

AN T38

O M11.1

= M1.0

O M11.2

LD M1.0

O M11.3

O M0.2

O M11.4

= M10.0

O M11.5

LD M11.7

O M20.1

= M20.0

O M20.2

LD M21.1

O M20.3

TON T39, +10延时1S

O M20.4

AN T39

O M20.7

= M0.2

= Q0.1 B段显示

LD M0.0移位输入

LD M10.3

SHRB M10.0, M10.1, +15

O M11.1

SHRB M20.0, M20.1, +9

O M11.2

LD M10.1

O M11.4

O M11.1

O M11.5

O M11.3

O M11.6

O M11.4

O M11.7

O M11.6

O M20.1

O M11.7

O M20.2

O M20.1

O M20.3

O M20.2

O M20.4

步序

指 令

步序

指 令

O M20.5

O M11.1

O M20.7

O M11.5

= Q0.2 C段显示

O M11.6

LD M10.4

O M11.7

O M11.1

O M20.2

O M11.3

O M20.3

O M11.4

O M20.4

O M11.6

O M20.5

O M11.7

O M20.6

O M20.2

O M21.0

O M20.3

O M21.1

O M20.5

= Q0.5 F段显示

O M20.6

LD M10.7

O M20.7

O M11.3

O M21.0

O M11.4

= Q0.3 D段显示

O M11.5

LD M10.5

O M11.6

O M11.1

O M11.7

O M11.3

O M20.2

O M11.7

O M20.3

O M20.2

O M20.4

O M20.4

O M20.5

O M20.5

O M20.7

O M20.6

O M21.0

O M20.7

O M21.1

O M21.0

= Q0.6 G段显示

O M21.1

LD M11.0

= Q0.4 E段显示

= Q0.7 H段显示

LD M10.6

参考梯形图如下所示:

图6-4-2

六、实验设备

1、THSMS-A型、THSMS-B型实验装置或THSMS-1型、THSMS-2型实验箱一台

2、安装了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的计算机一台

3、PC/PPI编程电缆一根

4、锁紧导线若干

七、预习要求

阅读实验指导书,复习教材中有关的内容。

八、报告要求

整理出运行和监视程序时出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