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构成闪光灯控制系统

楼主(2013-02-28):
用PLC构成闪光灯控制系统。

二、控制要求

合上启动按钮后,按以下规律显示:L1、L2、L9→L1、L5、L8→L1、L4、L7→L1、L3、L6→L1→L2、L3、L4、L5→L6、L7、L8、L9→L1、L2、L6→L1、L3、L7→L1、L4、L8→L1、L5、L9→L1→L2、L3、L4、L5→L6、L7、L8、L9→L1、L2、L9……如此

三、天塔之光的实验面板图:图6-7-1

天塔之光控制面板

上图中,下框中的L1、L2、L3、L4、L5、L6、L7、L8、L9分别接主机的输出点Q0.0、Q0.1、Q0.2、Q0.3、Q0.4、Q0.5、Q0.6、Q0.7、1.0。启动按钮接主机的输入点I0.0,停止按钮接主机的输入点I0.1。M端与主机的M端相连。

四、编制梯形图并写出实验程序

参考程序,表6-7-1所示

步序

指 令

步序

指 令

LD I0.0启动

O M11.1

AN M0.0

O M11.2

TON T37, +20延时2S

O M11.3

LD T37

O M11.4

= M0.0

= Q0.0 L1显示

LD I0.0

LD M10.1

TON T38, +30延时3S

O M10.6

AN T38

O M11.0

= M1.0

O M11.5

LD M1.0

= Q0.1 L2显示

O M0.2

LD M10.4

= M10.0

O M10.6

LD M11.6

O M11.1

TON T39, +20延时2S

O M11.5

AN T39

= Q0.2 L3显示

= M0.2

LD M10.3

LD M0.0移位输入

O M10.6

SHRB M10.0, M10.1, +14

O M11.2

LD M10.1

O M11.5

O M10.2

= Q0.3 L4显示

O M10.3

LD M10.2

O M10.4

O M10.6

O M10.5

O M11.3

O M11.0

O M11.5

步序

指 令

步序

指 令

= Q0.4 L5显示

O M10.7

LD M10.4

O M11.2

O M10.7

O M11.6

O M11.0

= Q0.7 L8显示

O M11.6

LD M10.1

= Q0.5 L6显示

O M10.7

LD M10.3

O M11.3

O M10.7

O M11.6

O M11.1

= Q1.0 L9显示

O M11.6

LD I0.1停止

= Q0.6 L7显示

R M10.1, 1复位

LD M10.2

R M11.6, 1复位

参考梯形图如下所示:

图6-7-2

五、实验设备

1、THSMS-A型、THSMS-B型实验装置或THSMS-1型、THSMS-2型实验箱一台

2、安装了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的计算机一台

3、PC/PPI编程电缆一根

4、锁紧导线若干

网友A:
现在PLC价格很低,已经可以用来做闪光灯了

网友B:
还是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