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址问题

楼主(2013-02-28):
编译通过,但调试不正常,寻址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看看。寻址程序调试中,*AC指针不工作,什么原因红色

网友A:
*AC1应该用双字指令吧!最后一句改为:MOVD  *AC1  VD10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应该直接把上面那个指令的AC1后面地址直接改为VW10;下面那个指令就可以去掉了;

楼主:
*AC1应该用双字指令吧!最后一句改为:MOVD  *AC1  VD10  好像也不对

网友C:
正确的间接寻址应这样:第一种:用AC1:

运行时截图:

第二种间接寻址:不用AC1,用VD90

运行时:

    二种编程都是将数1048送入VW250,而间接通过AC1或VD90再将VW250的内容送入VW10

网友A:
网络2改为:

LD     SM0.0
MOVW   +1048, VW250
MOVD   &VB250, AC1
MOVW   *AC1, VW10

即可。

楼主:
编程的意图是计算出地址号1048(1048是VW1048的地址号) ,通过指针调出VW1048的值。

网友C:
回7楼:你将 M0VW  AC1, VW10  改为 M0VW  *AC1, VW10 是不对的,请见运行结果:VW10=0:

网友D:
指针要加*的!!!!

网友C:
回8楼:你要“编程的意图是计算出地址号1048(1048是VW1048的地址号) ,通过指针调出VW1048的值。”应这样编程:

    开机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将首址VB1000送入VD90里,再将VW1048置入数:1234,即VW1048=1234。当未按I0.0时 其 VW10=0,见下图:

  按一下I0.0,程序先将VD90+48,使指针地址变为VW1048,再通过间接寻址,将VW1048的 内容送入VW10,此时VW10=1234。见下图:

  实际编程时,应用双字VD80代替网络2中的加数“48”,即VD80实为应选的数据单元的地址与首地址VB1000之差,该VD80的内容是可外设改变的,如想将VW1075的值送入VW10,其W1075与首址之差=1075-1000=75,可以通过上位机或触摸屏将75置入VD80,当再按一下I0.0,程序就会将VW1075的值送入VW10中。

网友C:
    回8楼:将6楼图改一下,也可实现你在8楼的要求:

    开机第一周期,将1048-->VW250,再将数1234送入VW1048,接着运行网络2:将VB250的内容地址(VW1048)送入AC1,再将AC1的内容为地址VW1048的内容送入VW10,使 VW10=1234,见下图:

楼主:
编程的意图:由输入信号的变化计算出地址号n=1000--1048nVWn的地址号)这个地址是变化的 ,通过指针寻址调出VWn的值。

     SM0.1只能首次运行赋值,运行中没有办法再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7楼:你将 M0VW  AC1, VW10  改为 M0VW  *AC1, VW10 是不对的,请见运行结果:VW10=0:

同样的程序结果不一样。

结果;  +1048(VW250)和 +0(VW1048)

楼主:
应该的结果是

就对了。

楼主:
这个是怎么我捣鼓不出来的呀,如果是这个就对了。

网友E:
  好东东,来学习了,都是高手,农民工向你们敬礼 !

网友F:
1。建立0指针
2。偏移1084后指针指向VW1084
3。移动VW1084内容到VW1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网络2改为:LD     SM0.0MOVW   +1048, VW250MOVD   &VB250, AC1MOVW   *AC1, VW10 即可。

还有 18喽,都对,

建议楼主多翻翻 系统手册,看看, 基础性的东西;

楼主:
O(∩_∩)O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