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的笔记

楼主(2013-02-28):
1.电动机在工频电源下直接启动时的特点是:转子绕组以同步转速切割额定磁通,故:
(1)启动电流大,可能使电网电压瞬间下降。
(2)动态转矩大,启动过程快,影响机器各部件的寿命。
2.软启动器启动的特点是:转子绕组以同步转速切割较小磁通,故启动电流和动态转矩都较小,但启动转矩小,难以重载启动。
3.变频启动的特点是:转子绕组以很低转速切割额定磁通,故启动电流和动态转矩也都较小,并且启动转矩大, 能够重载启动。

4.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0hz上升至基本频率所需要的时间,称为加速时间。
加速时间预置得长,电动机的转子能够跟得上同步转速的上升,启动电流不大。
加速时间预置得短,电动机的转子跟不上同步转速的上升,启动电流就大,甚至可导致变频器因过电流而跳闸。
5.预置加速时间的依据有两个方面:
1)拖动系统的惯性大小;
2)生产机械对加速时间的要求。
6.拖动系统的惯性大小可以通过测量拖动系统在工频运行时的停机时间来确定。
7.“加速防失速”功能,就是当加速电流超过上限值时,频率暂停上升,待电流进入允许范围后再继续加速。
8.快速启动的最佳办法是加大传动比,以减小拖动系统的gd2。如不能改变传动比,则只有加大变频器容量,使之不跳闸。

楼主:
9.启动频率主要用于克服某些负载的静摩擦力。

10.s形加速方式主要用于在加速的起始阶段或终了阶段需要减缓加速过程的场合。

11.启动前的直流制动用于保证系统的零速下启动。

楼主:
1.变频调速系统是通过降低频率来减速和停机的。当频率下降时,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发电机状态),使直流回路产生泵升电压。

12.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基本频率下降到0hz所需要的时间,称谓减速时间。减速时间预置得长,电动机的转子能够跟得上同步转速的下降,泵升电压不大。

13.“减速防失速”功能,就是泵升电压超过上限值,频率暂停下降,等直流电压进入允许范围后再继续速。

14.s形减速方式主要用于在减速的起始阶段或终了阶段需要减缓减速过程的场合。

网友A:
挺深刻的,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