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T 问题集结

楼主(2013-02-28):
手上有一个三菱FX1S-30MT的PLC   通电电源指示灯亮  运行指示等不亮  报警灯闪烁,从网上看能通过清除PLC内存解决问题,我用这种方法试了还是不行,程序重新变了一个写进去也不行,有谁知道怎么解决此问题吗?无比感谢

网友A:
可以监控看下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监控看下是什么故障吗?

  还有就是用 GX 软件下载一个空的程序进去看看 !

网友C:
有故障代码吗?我知道别的型号一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监控看下是什么故障吗?   还有就是用 GX 软件下载一个空的程序进去看看 !

下载一个空程序我试了   可也是不行!!!这个可能是硬件出问题吗?

网友E: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一些,以前是好的吗

楼主:
嗯 以前是好的

网友F:
呵呵,我很好奇楼主的开关有没有打到RUN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