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有4个80A施耐德的断路器开关拖动30KW的水泵,星三角启动,现在的问题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关外表发热很历害,用红外线点温仪测空开端子各相的温度不一样,相差很大(变频器运行的各相温度 一样),空开到接触器的线也发热历害(端子到电机的线不发热),测各相的电流偏高,有67A左右了,电机正常额定电流57a。有没有人帮忙分析下原因。线都从新紧了一便,没有发现松动的现象,电机也用摇表摇过,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凌乱哦;4个空开,30KW的水泵,又是星三角又是变频器的,你到底是咋控制的?30KW的电动机,电动机额定电流57A,选一个80A的断路器--刚好合适的,不应该发热的。所以你能提供下你的电动机主回路接线图吗?星三角和变频器咋用的?然后可以继续分析。

网友B:
你用多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多大的线?

线用的是10平方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这个线小了。运行段时间就很热。但是发热的话每相应该一样啊,现在是各相发热的温度不相等。

网友D:
你换下线试试吧,细了,而且现在线的质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凌乱哦;4个空开,30KW的水泵,又是星三角又是变频器的,你到底是咋控制的?30KW的电动机,电动机额定电流57A,选一个80A的断路器--刚好合适的,不应该发热的。所以你能提供下你的电动机主回路接线图吗?星三角和变频器咋用的?然后可以继续分析。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变频器是其它机器上的,只是拿来做比较 。水泵就是一个星三角,现在就是我空开到接触 器的这段线只有10平方,30厘米左右,会不会是这段线小了发热,引起空开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下线试试吧,细了,而且现在线的质量啊……

可是我们领导不认同,他认为是空开里面接触不好,要换空开。能帮忙分析下原原因吗,为什三相线之间的温度不相等,水泵刚开半小时都是正常的,电流 温度都正常,可是时间一长,各相的温度就不相等了,电流也升高,但各相间电流是平衡的。

网友B:
把线重新接一下,压几个铜鼻子,接得可靠一点。尤其是空开下面,确保足够的接触面。十平方的线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线重新接一下,压几个铜鼻子,接得可靠一点。尤其是空开下面,确保足够的接触面。十平方的线偏小了。

线重新接过一便了的,没有发现松动的现象。

楼主:
就这型号的断路开关,其它设备那表面温度都是正赏的,就这几台水泵的不正常。

网友A:
     30KW电动机,标准设计的电缆是25平米的。然后30KW的电动机,为啥要才有星三角启动啊,浪费元件哦,水泵本来是轻载启动的设备!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我怀疑你的泵有打空泵现象,造成了气蚀现象,引起了泵振动及电流超高!可以去检查观察下,水泵运行一段时间和开始的时候-声音是否异常、振动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KW电动机,标准设计的电缆是25平米的。然后30KW的电动机,为啥要才有星三角启动啊,浪费元件哦,水泵本来是轻载启动的设备!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我怀疑你的泵有打空泵现象,造成了气蚀现象,引起了泵振动及电流超高!可以去检查观察下,水泵运行一段时间和开始的时候-声音是否异常、振动是否有变化。

从柜子到电机的这根线没有发热的现象啊。10平方的。

网友G:
一个问题是线比较细,建议换至少16方的线,要是3芯电缆的话还需在大一级。

而是铜鼻子压接问题,一定要用压接钳,并且最好用焊锡浸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个问题是线比较细,建议换至少16方的线,要是3芯电缆的话还需在大一级。而是铜鼻子压接问题,一定要用压接钳,并且最好用焊锡浸透。

网友I:
把线和铜鼻子都换下试试。

网友J:
线小了,现在的线一般都是打了折的。

网友A:
然后你可以告诉我实际测量出来的温度有多少吗?你这个情况估计是空开到接触器的那段线--端子压接不好了,接触电阻大引起的发热!

网友K:
换个空开对比一下,先确定问题在什么地方,才好分析啊!

网友L: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很可能就是空开的问题了,有一相的触点接触不良。如果说是线径小的问题,不应该只有一相发热。

网友M:
1.“用红外线点温仪测空开端子各相的温度不一样,相差很大(变频器运行的各相温度 一样),空开到接触器的线也发热历害”,说明空开存在接触不良现象,尤其要检查空开至接触器的接线端子。你说线没松动,并不等于接线头部没有锈蚀或氧化现象。检查下接线端子处的接触面,看看垫片、螺帽、螺丝、线鼻子等是否生锈或其表面是否有氧化垢污。

2.如外部接触面没有异常,也不排除空开内部机构有接触不良现象。

2.“端子到电机的线不发热”说明电机没有过载现象。

网友N:
“开关外表发热很历害,用红外线点温仪测空开端子各相的温度不一样,相差很大”

1、说明空开有接触不良发热的问题;

2、那儿接触不良那儿就发热,用红外线点温仪测量就知道;

3、例如经常看到的进、出端子发热、开关触点发热等。

网友O:
30KW电机长期运行,穿钢管敷设选16的线,柜内配线选10,电线没问题。

空开选的小,80A是整定电流吗?如果是,内部双金属片发热量大;额定电流是多少不知道,看来不会大,触头发热。这二个发热部位热量传给电线,造成导线、接头、空开外壳温度高。

换空开吧!给22KW以上电机供电不要选微型空开。

空开不是保护电机的,选择与电机电流无关。空开选择的误区。

网友P:
换空开吧我们这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Q:
建议处理方法:

1.将线换成16mm2的

2.空开出线端铜线鼻一定要压实,连接要紧固

3.更换一下空开,现在施耐德的低压电器仿造的太多,从外观无法分辨真假,空开内部有问题也会出现发热,我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只是发热还会不定时的跳闸。

网友R:
首先,断路器的触头组件,通过电流所产生的热量,一部分是靠空气散热,但是大部分的热量是靠连接导线传递散发,因此对连接导线按照负荷均有最小截面要求,正常铜线截面积是电流的1/3到1/2 ,小于1/3则有可能会导致散热不足断路器不能按照规程曲线工作,上述自己看一下即可

网友S:
引用 网友M:
1.“用红外线点温仪测空开端子各相的温度不一样,相差很大(变频器运行的各相温度 一样),空开到接触器的线也发热历害”,说明空开存在接触不良现象,尤其要检查空开至接触器的接线端子。你说线没松动,并不等于接线头部没有锈蚀或氧化现象。检查下接线端子处的接触面,看看垫片、螺帽、螺丝、线鼻子等是否生锈或其表面是否有氧化垢污。2.如外部接触面没有异常,也不排除空开内部机构有接触不良现象。2.“端子到电机的线不发热”说明电机没有过载现象。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很可能就是空开的问题了,有一相的触点接触不良。如果说是线径小的问题,不应该只有一相发热。
如果 一项接触不良的话    那接触不良的那一项应该 温度高才对吧

网友V:
30KW的电机按道理10平方的线还可以,不至于发热那么严重,现在有些线亏方严重,可能是你的线发热的原因,另外电流是67A也不对,你应该找找过电流的原因,电机过流为何保护元件不动作?水泵入口流量不够是导致电机过流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些,最好把水泵扬程调在工作点上。

80A的空开走67A的电流不至于导致空开发热,不成换个空开吧。

网友W:
线用的小了,你先换换线重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X:
引用 网友V:
30KW的电机按道理10平方的线还可以,不至于发热那么严重,现在有些线亏方严重,可能是你的线发热的原因,另外电流是67A也不对,你应该找找过电流的原因,电机过流为何保护元件不动作?水泵入口流量不够是导致电机过流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些,最好把水泵扬程调在工作点上。80A的空开走67A的电流不至于导致空开发热,不成换个空开吧。

网友Y:
一相发热应该是空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你可以告诉我实际测量出来的温度有多少吗?你这个情况估计是空开到接触器的那段线--端子压接不好了,接触电阻大引起的发热!

线的表面温度有40度左右,空开的端子出线端 U 40度左右V50度左右,W相差不多 要到60度了,空开进线端是正常的。另正常的空开三相温度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换空开吧我们这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请问你们那空开是怎么换的,换原来一样大的还是加大一码的。我现在是准备停下来给换掉,还是换成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V:30KW的电机按道理10平方的线还可以,不至于发热那么严重,现在有些线亏方严重,可能是你的线发热的原因,另外电流是67A也不对,你应该找找过电流的原因,电机过流为何保护元件不动作?水泵入口流量不够是导致电机过流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些,最好把水泵扬程调在工作点上。80A的空开走67A的电流不至于导致空开发热,不成换个空开吧。

如果是线发热引起的话应该三相温度都是差不多的吧,现在三温度偏差这么多,可能还是有一相接触不太好吧。水泵出口阀也调过,但是作用不大,有一点效果。

网友AB:
我分析应该是你的水泵存在问题,刚开始运行电流正常且平衡。电上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找修泵的给你查下泵

网友AC:
对:李纯绪关于30KW电机长期运行,穿钢管敷设选16的线,柜内配线选10,电线没问题。空开选的小,80A是整定电流吗?如果是,内部双金属片发热量大;额定电流是多少不知道,看来不会大,触头发热。这二个发热部位热量传给电线,造成导线、接头、空开外壳温度高。换空开吧!给22KW以上电机供电不要选微型空开。空开不是保护电机的,选择与电机电流无关。空开选择的误区。内容的回复:

李老师,你好。1;空开应该怎样选?

2;空开主要作用是什么(是否为配电),为何电机前端一般都会有空开?

3;配电房用带一个试验按钮的且如上图所示只有一个手柄【算空开还是漏保】?

网友O:
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30KW电机长期运行,穿钢管敷设选16的线,柜内配线选10,电线没问题。空开选的小,80A是整定电流吗?如果是,内部双金属片发热量大;额定电流是多少不知道,看来不会大,触头发热。这二个发热部位热量传给电线,造成导线、接头、空开外壳温度高。换空开吧!给22KW以上电机供电不要选微型空开。空开不是保护电机的,选择与电机电流无关。空开选择的误区。内容的回复:李老师,你好。1;空开应该怎样选?  2;空开主要作用是什么(是否为配电),为何电机前端一般都会有空开?3;配电房用带一个试验按钮的且如上图所示只有一个手柄【算空开还是漏保】?内容的回复:

1.断路器是保护供电线路的,电流选择按所接导线截面,发生过载或短路时,能在烧坏导线前断开电源即可。

2.断路器做电机保护是无效的,因为不能调整整定电流,只能做短路保护。应该使用电机保护器,电机保护器是电流可调的断路器。电机前的断路器是配电保护。

3.断路器带一个红钮是跳闸指示,跳闸时弹出。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你用多大的线?               内容的回复:线用的是10平方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这个线小了。运行段时间就很热。但是发热的话每相应该一样啊,现在是各相发热的温度不相等。

线确实小了

网友AF:
10平方的线确实小点了。

网友AG:
换16平方的铜线试试吧。现在买线不能买国标的,必须注明买国际标准的。

网友V:
对:aqxjsss关于回复内容: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 引用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的回复内容:30KW的电机按道理10平方的线还可以,不至于发热那么严重,现在有些线亏方严重,可能是你的线发热的原因,另外电流是67A也不对,你应该找找过电流的原因,电机过流为何保护元件不动作?水泵入口流量不够是导致电机过流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些,最好把水泵扬程调在工作点上。80A的空开走67A的电流不至于导致空开发热,不成换个空开吧。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线发热引起的话应该三相温度都是差不多的吧,现在三温度偏差这么多,可能还是有一相接触不太好吧。水泵出口阀也调过,但是作用不大,有一点效果。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过电流导致的发热应该三相都热,你可以看看空开出线端是不是更热一些,哪相更热,感觉应该是空开的原因。

网友AH:
线么你至少要配到15平方以上的撒   10平方细了

网友AI:
你好,我就是施耐德空开的。

最近我也在忙类似的问题,客户退货的产品中由于过热问题,有些已经把触头支架融化了

三极产品中间那极本身就是最热的,因为散热不好

进线端子接触不良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了,因为如果进线端热,产品中的双金属片就会带动拉杆脱扣了。

还是怀疑下面两个点:

1)出线端子接触质量

2)空开内的触头接触电阻

3)空开内部焊接质量

2和3项需要打开空开才能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你好,我就是施耐德空开的。最近我也在忙类似的问题,客户退货的产品中由于过热问题,有些已经把触头支架融化了三极产品中间那极本身就是最热的,因为散热不好进线端子接触不良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了,因为如果进线端热,产品中的双金属片就会带动拉杆脱扣了。还是怀疑下面两个点:1)出线端子接触质量2)空开内的触头接触电阻3)空开内部焊接质量2和3项需要打开空开才能确认。

  现在我们这边初步判断也是空开的问题,等设备检修的时侯停下来才能换,然后再拿这空开去做检测。

网友AB:
不用考虑你的水泵有问题,严重超电流  把水泵脱开単试电机看下空载电流如果正常就 维修泵子 泵子如果也没问题就看工艺操作

网友AK:
最大的原因是空开的触电压力不够     换个空开试试    我遇见过新的315A的空开   品牌货  就不说什么牌子了    接好线后就是运行缺相   停机测量还都有电    也没认为新的空开会有毛病   找了半天故障   后来拆开空开发现触电合闸后纸都夹不住  换个空开就好了

网友AK:
有故障问大家是对的  但是自己也要分析解决   追简单的办法   拆开空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L:
我怀疑是谐波污染!

线细的话,10平方带60A也够了,即使启动电流大一点,那也应该是刚启动的时候重一点,慢慢就会好的。而现在刚刚相反,运行一段才会发热。。。

排除法,把变频器摘掉,直接用接触器,工频运转电机,看看是不是还发热?

另外,你发热的那一截电线是不是单股的硬线?你把这一段线换成多股软线试试,高频电流会有集肤效应。。。这个是纯瞎猜哈,不过也不算费事,没辙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AM:
换空开吧,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