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H1的D存储区的位怎么表示

楼主(2013-02-28):
D区是字地址,通道号是1,2,3,4……,每个通道有0-15,16个位,每个位就是一个2进制。

网友A:
我想告诉你的是, CP1H   D 存储器, 不支持 位寻址, 你可以通过  字的与或 逻辑 来处理位。

 例如 D1000 &16#01,就是取 最低位。

网友B:
哈哈,,兄弟 你可以去用下,CJ2M 的哪你就可以像SIEMENS 300 一样,你想用D区的哪个位都 可以,,

网友C(2013-04-07):
印象中一直是D存储器不支持位寻址的,见了2楼的回复,果断试了一下,还真行。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