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DVP-F2AD共模干扰

楼主(2013-02-28):
台达DVP-F2AD模块,有两路模拟量输入,输入4-20ma电流。两路通道的公共端是同一个,使用一路输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两路电流信号一起使用,就会相互干扰,任何一路的数据变化都会对另一路造成干扰。

网友A:
看看外部的屏蔽线接地情况,或者可能模块本身有点问题,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B(2014-01-20):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很可能是接线问题

网友C:
很全的 PLC学习资料大家 分享出来

http://t.cn/8FGDVwR

网友:
看看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台达EH的扩展故障有点高,明显高于主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