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如何与外部PLC配置I/O口

楼主(2013-02-28):
现在需要PLC与机器人通讯 用I/O通讯 比如说 PLC给机器人一个 外部启动 信号 到机器人输入端 可是该怎么在机器人内部进行配置呢 比如说把机器人输入端编号1设置为接受该信号的端口 在哪里配置定义呢???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A:
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输出,总线方式需要加装相应总线软件才能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输出,总线方式需要加装相应总线软件才能查找

一般指的是 数字I/O ,外部方式吧! 真正学习中,

网友C:
如果是自己设计制作的当然不在话下,如果是成品购买的肯定有使用说明书,按说明书安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输出,总线方式需要加装相应总线软件才能查找一般指的是 数字I/O ,外部方式吧! 真正学习中,

恩 对 是数字输入输出不是总线 需要外部自动的

楼主:
对:雪峰山-孤狼关于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输出,总线方式需要加装相应总线软件才能查找内容的回复:

数字量直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输出,总线方式需要加装相应总线软件才能查找一般指的是 数字I/O ,外部方式吧! 真正学习中,

有资料没? 给发份zhongbeidong@163.com

网友E(2014-10-14):
KUKA机器人通讯怎么做?

网友F(2015-11-21):
果是自己设计制作的当然不在话下,如果是成品购买的肯定有使用说明书,按说明书安装就行???

网友G(2016-02-16):
李经理和规划局及规范和发挥大范甘迪

网友H(2016-04-01):
我就是过来看看,什么都不懂

网友I:
一般外部启动DP通讯的,用plc做启动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5-21):
一般外部启动DP通讯的,用plc做启动

网友J(2016-08-01):
好的资料啊,看看不错~***

网友K:
好的资料啊,看看不错~~~~~~~~~

网友L(2016-09-22):
般外部启动DP通讯的,用plc做启动

网友M(2016-11-22):
好的资料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N:
需要用workvisual软件配子I/O分配

网友O(2016-12-25):
不要积分共享给大家不好吗?

网友P:
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加油,一起学习。

网友Q:
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输出

网友R(2017-08-07):
在下正好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S(2017-12-14):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看你的外部I/O方式,是总线还是数字量直接扩展...

你好,我想请问下这个总线软件指的是什么

网友T:
(1)首先确定IO连接方式。

如果没有PLC,直接用按钮来外部启动。就是点对点连接,就在输入模块上接好线。

如果有PLC,可以走总线或者以太网,在PLC上配置好机器人就可以。

(2)在workvisual软件里配置IO映射。

不管什么方式,都要在这里映射好机器人IO。

(3)映射好IO信号后,就可以在示教器界面配置外部启动的信号了。

网友U:
楼主好人你好棒棒

网友V(2018-03-01):
引用 网友T:
(1)首先确定IO连接方式。如果没有PLC,直接用按钮...

老大,这个奇偶校验值是41,是指设置奇偶校验位输出端口为41,那奇偶校验位的值怎么设置,求大神指点

网友T:
PGNO_PARITY - 程序号的奇偶位
上级控制系统传递奇偶位的输入端。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1)首先确定IO连接方式...

网友W(2018-05-25):
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X:
如何在博图里面编程设置时序程序啊?

网友Y:
1、你需要和PLC沟通,你们之间通讯需要多少位,用什么通讯协议,比如说PLC那边组态输入输出各80位,用bus通讯,那么你在workvisual里就需要组硬件EL6731-0010,并在模块里组上10byte的输入输出

2、组完之后,你需要把你的数字量输入输出Map到你刚才组态的硬件上

网友Z:
希望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来看下,赚点积分

网友AB(2018-07-25):
KUKA机器人控制柜和点焊钳控制柜之间通过ethercat模块连接,怎么进行数据通信

ethercat模块已配置参数和电源及数据线

网友AC(2018-09-10):
厉害了,多谢大神分享,赶快学习学习

网友AD(2018-11-07):
引用 网友N:
需要用workvisual软件配子I/O分配

网友AE:
学习了,请教个问题啊。

网友AF(2019-02-15):
学习了,请教个问题啊

网友AG:
楼主好人 谢谢楼主的用心分享

网友AH(2019-07-05):
积分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AI(2019-09-29):
好好学习天天上线

网友AJ:
感谢楼主分享,THANK YOU FOR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