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如何选型

楼主(2013-02-28):
用的AC380V变AC110V的变压器(3KVA),负载为AC110V接触器,想用压敏电阻保护变压器和接触器,请问如何选型?

网友A:
咱也不会,也来学习一下, SIENEMSN 200 的模拟量模块用的温度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压敏电阻,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一般V1mA=1.5Vp=2.2VAC,式中,Vp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nO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一台用电器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V1mA=1.5Vp=1.5×1.414×220V=476V,V1mA=2.2VAC=2.2×220V=48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可选在470-480V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可根据具体需要正确选用。一般V1mA=1.5Vp=2.2VAC,式中,Vp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ZnO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一台用电器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V1mA=1.5Vp=1.5×1.414×220V=476V,V1mA=2.2VAC=2.2×220V=48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可选在470-480V之间。

   受教了,电饭锅压敏电阻坏了,正发愁呢。

网友D:
只知道大于峰值。具体计算公式还真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公式是否有适用范围(比如1kV以下?)

网友E:
用压敏电阻来保护变压器和接触器???带线圈的东西耐冲击很强的,根本不需要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压敏电阻来保护变压器和接触器???带线圈的东西耐冲击很强的,根本不需要保护。

你确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压敏电阻来保护变压器和接触器???带线圈的东西耐冲击很强的,根本不需要保护。

这次的接触器都一起动,都是大个的,怕把变压器给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用压敏电阻来保护变...

 变压器只会因为过载烧掉,不会因为接触器断电产生的感生电压给冲坏...,如果你的接触器很多而且一起动作,如果动作频率很高,变压器会过载的,接触器动作时候的电流时工作电流的好多倍哦...只要容量合适是绝对冲不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