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伺服电机位置同步

楼主(2013-02-28):
计算机通过CANOPEN和CU320连接,控制驱动器S120,怎样才能实现三台电机位置同步?

我这边使用速度控制的,假设三台电机的位移轨迹分别为(1,2,3,4,5); (1,3,5,7,9); (2,4,6,8,10), 周期为2ms

方法1:如果每过2ms发送每个周期计算出来的速度,发现3台电机中间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轨迹走,譬如在时刻4ms三台电机并没有经过(3,5,6)这一点,而且误差还很大,人眼都能看出来

方法2:还是每个周期内计算并发送速度,并读取驱动器中的位置信息,由于CANOPEN通信速率太慢,发送三个PDO然后CU320再回三个PDO,三台电机位置信息之间间隔的时间太长,造成后面即使考虑了时间延迟,位置同步还是不精确。

大侠们求救怎么解决呀!!!

楼主:
在摸索中迷茫,自己顶顶

网友A:
CU320 支持CANopen 应该是用扩展卡的吧?用速度做同步,应该是不行的。一般都用IP模式做同步控制。但各家差别还是有点大。

如果你要用西门子的,为何不用Profibus?

如果你想玩CANopen 为何不弄台内嵌CANopen 的伺服?BECKHOFF ,施耐德、欧系厂商很多都有!

网友B:
虽然我用的伺服电机跟你的不是一个牌子的,但是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主要是西门子调试的说profibus在CU320还不支持,什么是IP模式呀

网友C:
使用canopen做速度模式的同步,通讯数据控制周期需要大约3ms,这看你的应用需求。 通讯周期越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西门子调试的说profibus在CU320还不支持,什么是IP模式呀

看看402协议吧,你现在用什么模式?

网友D(2013-04-03):
在CANopen下,DSP402协议有电子齿轮的功能,他可以做同步的(可以做到1ms 的)

网友E:
还得用IP模式,插补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