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求解

楼主(2013-02-28):
富士UG330-SS4    报修时通电显示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161(24:)

拆开发现无电池,加装电池,格式化SRAM后后显示Screen No:Error

求解

网友A:
第一条报错好像是:数据错误。是不是因为没电池,数据丢失还是配置丢失;

格式化后就是初始化,里面程序丢失;需要重新下载配置的;

网友B:
161错误表示SRAM没有格式化。

Screen No:Error表示POD读写区中的画面编号在实际的POD项目中不存在,例如:读区域地址为D0,写区域地址为D50,

那么:在读区域D2中的0~12位存储的是画面编号,PLC可以通过更改D2中的画面编号进行强制更换画面。

当D2中存储的数值无法对应POD中的画面编号,即出现Screen No错误,因此,POD通讯伙伴(不限于PLC)的程序员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对D2的值进行限定,以避免由于D2的值无法对应画面编号而造成该错误。

网友B:
另外,没有电池仅仅造成使用SRAM中的数据无法保存,不会影响到画面程序,也不会造成画面程序的丢失,格式化SRAM后,仅需要重新断电开机即可,无需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C(2018-06-23):
如何进行格式化SRAM,我再主菜单上无法选择SRAM/CLOCK,按键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