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09H下载程序后ERR灯亮

楼主(2013-03-01):
小弟特请教各位前辈,编写了9K左右的程序下载到LM3109H的PLC里,下载完ERR灯亮,是怎么回事。随便编写几余简短的程序下载进去没有任何问题。特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9k的程序,看看你的plc最大容量不能达到9k呀?再就是程序中有的数据格式错误或者指令错误。

网友B:
LM3109H的PLC属于小型PLC,一般是8k内存空间,不使用在线编程稍大,你的应该是内存空间问题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点,是我学艺不精。我增加了扩展模块,而下载程序时没有将扩展模块连在PLC上。我用的是和利时LM3109H的PLC,用户存储容量是120K,ARM是6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