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

楼主(2013-03-01):
  用组态王做车间原料消耗月累积,因为公司财务要求月结止日期为每月的28日。故在组态王中设定当时间为29日0时0分0秒时,将月累积数清零,重新开始下一个月的累积。但个别年份2月并没有29日,故组态王无法在下月开始时进行自动清零。

  现想可否先执行一判断语名来判断本月是否存在29号,如存在则执行前面的命令,如不存在则将清零时间变更为1日0时0分0秒。但不知该判断语句如何写,望大虾指点。

网友A:
这个我没做过,其实只有2月份特殊,楼主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断月份;只要是2月就执行28日清零;

网友B:
每年的2月只有闰年时才会有29日,因些你只需要判断了一下年份即可,即判断年份/4,如果余数为0即表示为闰年,即2月有29日,其它年份则只有28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年的2月只有闰年时才会有29日,因些你只需要判断了一下年份即可,即判断年份/4,如果余数为0即表示为闰年,即2月有29日,其它年份则只有28日。

应该是这样编写

网友D:
你弄一个28日23时59分59秒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难道1s只差都不容许?

楼主:
已采纳4楼的意见。其实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实现判断当月是否有29日的语句。如果结账日期为30日0时0分0秒,4楼的方法就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