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IL与交流伺服驱动器的连接

楼主(2013-03-01):
求救,关于GALIL卡JXD/JYD与交流伺服驱动器之间的接法。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鸣志 SAVC3,驱动器上连接GALIL卡的引脚定义为:

1X1/STEP+
2X1/STEP-
3X2/DIR+
4X2/DIR-
5X3/EN+
6X3/EN-
7GND
8+5V OUT
9X4+
10X4-
11Y1+
12Y1-
13Y2+
14Y2-
15AIN

我这边有两种接线方法,一种是接步进驱动器的共阳极接法:

JXD1
JXD2
JXD3
JXD4 EN+
JXD5 绿
DIR+
PUL+/STEP+

JXD6 JXD12短接
JXD7
JXD8DIR-
JXD9 PUL-/STEP-
JXD10
JXD11 EN-
JXD12 JXD6短接
JXD13
JXD14
JXD15

一种是以前接安川交流伺服器的接法,

JXD1      EN+
JXD2
JXD3     PUL +
JXD4  绿    DIR+
JXD5
JXD6
JXD7     PUL-
JXD8    DIR -
JXD9
JXD10
JXD11
JXD12
JXD13
JXD14
JXD15        EN-

还请大神帮帮忙,告诉下这个接线该怎么接,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哈,GALIL卡用的是DMC-1842,谢谢。还请版主帮帮忙,

网友A:
在月亮们的网站上没找到SVAC3的手册下载(当然,也没找到SAVC3这个型号),对于接线方式也就不太有把握。

脉冲方向信号建议:

JXD__3接1__X1/STEP+

JXD__9接2__X1/STEP-

JXD__2接3__X2/DIR+

JXD__8接4__X2/DIR-

具体的接法主要考虑驱动器内部的脉冲信号接收器是光耦还是差分接收电路(26LS32/MC3486)。如果是光耦,就比较自由,如果是差分接收器,共阳(或共地)的接法会有问题。月亮们的网站上写着"光电隔离,接收5-24V差分信号"我就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电路了,不过即使是光耦,应该也能接受差分信号了。

使能信号建议这样尝试一下:

JXD__11接8__+5V OUT

JXD__12接5__-X3/EN+

在驱动器上断接6__X3/EN+和7__GND

或者

JXD__12接5__-X3/EN+

JXD__6接6__-X3/EN-

短接JXD__11与JXD__5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在月亮们的网站上没找到SVAC3的手册下载(当然,也没找到SAVC3这个型号),对于接线方式也就不太有把握。 脉冲方向信号建议:JXD__3接1__X1/STEP+JXD__9接2__X1/STEP-JXD__2接3__X2/DIR+JXD__8接4__X2/DIR-具体的接法主要考虑驱动器内部的脉冲信号接收器是光耦还是差分接收电路(26LS32/MC3486)。如果是光耦,就比较自由,如果是差分接收器,共阳(或共地)的接法会有问题。月亮们的网站上写着"光电隔离,接收5-24V差分信号"我就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电路了,不过即使是光耦,应该也能接受差分信号了。 使能信号建议这样尝试一下:JXD__11接8__+5V OUTJXD__12接5__-X3/EN+在驱动器上断接6__X3/EN+和7__GND或者JXD__12接5__-X3/EN+JXD__6接6__-X3/EN-短接JXD__11与JXD__5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国产的交流伺服器。网址链接:http://www.moons.com.cn/product/Motor_Drive/ServoSystem_Drive/ACServoSVAC3/

他的接口图如下:

引脚定义如下:

其中OPT1的线是厂家自带的线,用于连接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

我想问的是,IN/OUT1与DMC-1842之间的接线是如何接的,谢谢

楼主:
对:jiutianfuyun关于回复内容:对:刘岩利关于在月亮们的网站上没找到SVAC3的手册下载(当然,也没找到SAVC3这个型号),对于接线方式也就不太有把握。 脉冲方向信号建议:JXD__3接1__X1/STEP+JXD__9接2__X1/STEP-JXD__2接3__X2/DIR+JXD__8接4__X2/DIR-具体的接法主要考虑驱动器内部的脉冲信号接收器是光耦还是差分接收电路(26LS32/MC3486)。如果是光耦,就比较自由,如果是差分接收器,共阳(或共地)的接法会有问题。月亮们的网站上写着"光电隔离,接收5-24V差分信号"我就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电路了,不过即使是光耦,应该也能接受差分信号了。 使能信号建议这样尝试一下:JXD__11接8__+5V OUTJXD__12接5__-X3/EN+在驱动器上断接6__X3/EN+和7__GND或者JXD__12接5__-X3/EN+JXD__6接6__-X3/EN-短接JXD__11与JXD__5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是国产的交流伺服器。网址链接:http://www.moons.com.cn/product/Motor_Drive/ServoSystem_Drive/ACServoSVAC3/他的接口图如下: 引脚定义如下: 其中OPT1的线是厂家自带的线,用于连接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我想问的是,IN/OUT1与DMC-1842之间的接线是如何接的,谢谢内容的回复:

网友A:
您真的仔细看了我的回复么?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您真的仔细看了我的回复么?内容的回复:

嗯嗯!我有看的,所以我把我用的这款驱动器及相关信息上传,让您确认下

网友A:
“嗯嗯!我有看的,所以我把我用的这款驱动器及相关信息上传,让您确认下”

可是,可是,您上传的这些内容,要么是与接线无关的,要么是月亮们的网站上有的啊。

网友B:
,看了一下。。还好了。。www.zzssjc.com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嗯嗯!我有看的,所以我把我用的这款驱动器及相关信息上传,让您确认下”可是,可是,您上传的这些内容,要么是与接线无关的,要么是月亮们的网站上有的啊。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查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也仔细看了你给我的接线。伺服驱动中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三种接法。按照你的接线方法,是位置模式的接法。如果我需要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那又该是怎么接的呢?谢谢

网友A:
“你好!我查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也仔细看了你给我的接线。伺服驱动中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三种接法。按照你的接线方法,是位置模式的接法。如果我需要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那又该是怎么接的呢?谢谢”

那您需要给我看一些月亮们的网站上没有公开的资料,比如驱动器的详细手册。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你好!我查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也仔细看了你给我的接线。伺服驱动中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三种接法。按照你的接线方法,是位置模式的接法。如果我需要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那又该是怎么接的呢?谢谢”那您需要给我看一些月亮们的网站上没有公开的资料,比如驱动器的详细手册。内容的回复:

这款驱动器的端口及部分说明说下:

驱动器的接口:“LINE”、“MOTOR”、“IN/OUT1”、见端口的右边部分。其中“MOTOR”是驱动器和马达之间的三相电连线

“IN/OUT1”的各个引脚含义如下:

“OPT1”接口说明如下:

这部分是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编码器连线,厂家已经做好了的。

部分资料见网站:http://www.moons.com.cn/product/Motor_Drive/ServoSystem_Drive/ACServoSVAC3/

网站里的

如果还需要什么资料,还麻烦你告诉我

还请您帮忙下,驱动器和GALIL之间(即IN/OUT1与GALIL的JXD)速度模式、力矩模式的接线方法,谢谢

网友A:
看到您的这个回复,我是感觉很无奈。显然您是没有仔细看别人回复的习惯。所以我不知道下面的内容我写了您是不是真的会仔细看,我写了有没有意义。

您先后贴出来的这些资料,在给您第一次回复之前,我已经都看过了,而且很有可能看的比您细致。至于我需要什么资料,我也说过了,“比如驱动器的详细手册”

只依据现有这些资料,我不知道该如何接线,最多只能猜测。但是与位置模式不同,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控制本身就有一定的飞车风险。位置模式的界限方式,我可以把猜测的内容告诉您,即使不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有什么风险。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风险相对较大。

现有资料中,没有明确指出速度模式、力矩模式下,指令信号的接收口是什么,我猜测是AIN,但这只是猜测。

不同于位置模式,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对于GALIL控制卡是要闭环控制的,必须将编码器信号接到控制卡上。现有资料中没有描述如何接出编码器信号,这个信号是否用的是GALIL卡能直接接收的电气规格,甚至有没有这个信号输出都是问题。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看到您的这个回复,我是感觉很无奈。显然您是没有仔细看别人回复的习惯。所以我不知道下面的内容我写了您是不是真的会仔细看,我写了有没有意义。您先后贴出来的这些资料,在给您第一次回复之前,我已经都看过了,而且很有可能看的比您细致。至于我需要什么资料,我也说过了,“比如驱动器的详细手册”只依据现有这些资料,我不知道该如何接线,最多只能猜测。但是与位置模式不同,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控制本身就有一定的飞车风险。位置模式的界限方式,我可以把猜测的内容告诉您,即使不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有什么风险。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风险相对较大。现有资料中,没有明确指出速度模式、力矩模式下,指令信号的接收口是什么,我猜测是AIN,但这只是猜测。不同于位置模式,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对于GALIL控制卡是要闭环控制的,必须将编码器信号接到控制卡上。现有资料中没有描述如何接出编码器信号,这个信号是否用的是GALIL卡能直接接收的电气规格,甚至有没有这个信号输出都是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我也是第一次玩论坛的,实在很抱歉。那等我拿到驱动器的详细资料再请教你吧。谢谢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看到您的这个回复,我是感觉很无奈。显然您是没有仔细看别人回复的习惯。所以我不知道下面的内容我写了您是不是真的会仔细看,我写了有没有意义。您先后贴出来的这些资料,在给您第一次回复之前,我已经都看过了,而且很有可能看的比您细致。至于我需要什么资料,我也说过了,“比如驱动器的详细手册”只依据现有这些资料,我不知道该如何接线,最多只能猜测。但是与位置模式不同,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控制本身就有一定的飞车风险。位置模式的界限方式,我可以把猜测的内容告诉您,即使不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有什么风险。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风险相对较大。现有资料中,没有明确指出速度模式、力矩模式下,指令信号的接收口是什么,我猜测是AIN,但这只是猜测。不同于位置模式,速度模式与力矩模式,对于GALIL控制卡是要闭环控制的,必须将编码器信号接到控制卡上。现有资料中没有描述如何接出编码器信号,这个信号是否用的是GALIL卡能直接接收的电气规格,甚至有没有这个信号输出都是问题。 内容的回复:

刘版主您好!

不好意思哈,我现在找到驱动器的内部资料了,IN/OUT1就是与GALIL连接的。IN/OUT1的引脚定义及电路图见下方。这次我只要位置模式的接线方法了。因为Y1引脚是驱动器的报警输出,请问Y1+是不是接GALIL卡的JXD的13 INPUT 5B+,Y1-接GALIL卡的JXD的14 INPUT 5B-?如果不正确,那应该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A:
"请问Y1+是不是接GALIL卡的JXD的13 INPUT 5B+,Y1-接GALIL卡的JXD的14 INPUT 5B-?"

这个还真的不是,JXD内的13和14内部是光耦的两端,要从外部提供电流才行,而驱动器上的Y1也只是个开关输出,不能提供电流。如果需要的话,建议这么连

JXD__14接11__Y1/FAULT+

JXD__10接12__Y1/FAULT-

短接JXD__13与JXD__15

使用JXD接头内的+/-12V电源来给光耦提供电流(JXD内13/14脚的光藕默认需要12V以上的电压才能确保导通)。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请问Y1+是不是接GALIL卡的JXD的13 INPUT 5B+,Y1-接GALIL卡的JXD的14 INPUT 5B-?"这个还真的不是,JXD内的13和14内部是光耦的两端,要从外部提供电流才行,而驱动器上的Y1也只是个开关输出,不能提供电流。如果需要的话,建议这么连JXD__14接11__Y1/FAULT+JXD__10接12__Y1/FAULT-短接JXD__13与JXD__15使用JXD接头内的+/-12V电源来给光耦提供电流(JXD内13/14脚的光藕默认需要12V以上的电压才能确保导通)。 内容的回复:

现在交流伺服驱动器的IN/OUT1的内部电路我也给你了,那你之前给我的位置连接方法是正确的吗?

脉冲方向信号建议:

JXD__3接1__X1/STEP+

JXD__9接2__X1/STEP-

JXD__2接3__X2/DIR+

JXD__8接4__X2/DIR-

使能信号建议这样尝试一下:

JXD__11接8__+5V OUT

JXD__12接5__-X3/EN+

在驱动器上断接6__X3/EN+和7__GND

或者

JXD__12接5__-X3/EN+

JXD__6接6__-X3/EN-

短接JXD__11与JXD__5

网友A:
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正确的。脉冲/方向信号内部是光耦,差分接也可以,共阳、共地都可以。

楼主:
刘版主你好!

      我后来问了下GALIL卡的供应商,原来它不支持伺服系统位置模式的闭环,仅支持其速度模式的闭环。后来我改了接线方式。JXD_1接AIN,JXD_7接GND,使能信号这么接的:

JXD__12接5__-X3/EN+

JXD__6接6__-X3/EN-

短接JXD__11与JXD__5

结果运行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我加上这个接线:

JXD__14接11__Y1/FAULT+

JXD__10接12__Y1/FAULT-

短接JXD__13与JXD__15

是不是意味着,驱动器报警的时候,GALIL卡会有提示报警信息?从哪里看到呢?

还有,如果我接三色警示灯的话,是不是接通用信号端口的 输出信号公共端OC 、报警输出ER 、还有其他通用输出?

是不是我接了之后,驱动器报警,或者GALIL报警,这个三色警示灯也会报警亮红灯呢?

网友A:
“结果运行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没接位置反馈么?这样也可以没问题?

“是不是意味着,驱动器报警的时候,GALIL卡会有提示报警信息?从哪里看到呢?”

JXD中的这个输入信号,只是通用输入5,如果在控制卡上设置CN,,,1,则此输入可作为该轴的独立急停输入。无论怎么设置,您只能是自己查询这状态,除非您自己另行编写程序,否则GALIL不会自动给出提示信息的。

“还有,如果我接三色警示灯的话,是不是接通用信号端口的 输出信号公共端OC 、报警输出ER 、还有其他通用输出?”

ER是控制卡上的报警输出,当控制卡正常时,此输出点与OC导通,当控制卡出问题时,此点与OC断开

“如果是不是我接了之后,驱动器报警,或者GALIL报警,这个三色警示灯也会报警亮红灯呢?”

GALIL报警,ERR上会有反应,但驱动器上报警,ERR是不会自动反应的,除非您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