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平房带电 求助

楼主(2013-03-01):
钢结构平房支撑的钢支柱好像带电,支柱连着大地,用电笔测量电了我一下  再测没电了  还有很多支柱都这情况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吧;

还有就是楼主家电线是不是接在房子的钢筋上;

网友B:
钢结构没有接到零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具体点吗  谢谢了

网友D:
那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钢结构与其它设备的外壳之间有没有电位差。

你确定没有漏电或则零线接到钢结构的现象吗?

网友E:
用电笔测量电了我一下  再测没电了

---

感应电。

网友F:
   有可能哪个空开的N线接在钢支柱上,支柱与大地没作可靠连接,从而在支柱上形成电位差而产生漏电电压,人触摸当然就麻手了。有触电感觉说明钢支柱呈现对地危险电压,应采取保护接零安全措施,将钢支柱与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引出的零线连接牢固。

网友G:
除了钢结构没接地其他设备有漏电。北方冬天及天气非常干燥时,静电引起放电造成触电感觉。衣服穿着动物毛料混合化纤摩擦生电遇到与大地有连接金属架或潮湿体甚至人碰人都会放电,电压很高超万伏打火花触电感觉,放电完了就没什么了。有时积累很大的电量触电感觉非常厉害!

网友H:
你那肯定是感应电,那也要注意一点

网友B:
在钢结构产生静电是不可能的。所谓“感应电”还真不懂,和谁感应啊?

施工时,钢构必须与电源零线可靠连接,一般是焊接,包括所有预埋的电线钢管、吊车轨道、设备底脚螺栓和开关柜的外壳。

做接地体,在电源进户处与零线连接做重复接地。

网友I:
做接地体,与钢构房间做可靠连接。

网友J:
用电笔检测,还会电到你?如果你用电笔方法无误,那应该就是静电,并且电压非常高,已经超过了你电笔的绝缘等级;安全期间,我建议,把钢结构平房的进电全部断开,然后检测,如果情况依旧,那可以十分肯定是静电引起的,如果触电的情况不再发生,那应该考虑进线漏电的可能,具体检测方法,最好是就地,打三根对称的两米深的地桩,地桩上浇上盐水,然后测量每相对地电阻,无穷大就正常,如果电阻小,那要检查是哪里接线有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K:
是静电不然用电笔测量是不会电N

网友L:
   钢结构本身是埋地上的,我怀疑你的用电回路----有零线和地线接错地方了。

网友M:
用电笔测能电着,应该不是漏电了,是静电的面大!

网友N:
可能是附近的变压器没有接地造成的,火线经过用电器串回路了,

网友O:
说静电的,静电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P:
告诉你准确答案:你带电了。

经过一次放电后你当然就没电了。再测也测不出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告诉你准确答案:你带电了。经过一次放电后你当然就没电了。再测也测不出来了。

这个证明是你的问题,钢结构都是接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