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太网模块cp243-1使用问题

楼主(2013-03-01):
软件:step7 micro/win V4.0 sp3

硬件:s7-200、网线

PLC连有一个触摸屏,

现要上传PLC中的程序,可是在以太网向导中,自动读取模块时报错,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1、下载程序到PLC中:

楼主第一下载PLC程序,需要用编程电缆下载的;配置好IP地址;

之后可以用网线连PLC;

注意选好PG/PC接口;

2:从PLC上载到电脑中:

电脑安装好相应版本软件,进行如下设置:

网友B:
1.看以太网模块位置设置对不对。

2.在下一步中看以太网IP地址设置对不对。

3.以太网线对不对,我曾经碰到过交叉线不行,直通线可行的现象。(按道理好像两种网线均可的)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1、下载程序到PLC中:楼主第一下载PLC程序,需要用编程电缆下载的;配置好IP地址;之后可以用网线连PLC;注意选好PG/PC接口;2:从PLC上载到电脑中:电脑安装好相应版本软件,进行如下设置: 内容的回复:

程序是别人下载到PLC的,我现在用网线上载,是不是要设置本地连接的IP地址?设成多少?

自动读取模块时提示IP地址错误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1、下载程序到PLC中:楼主第一下载PLC程序,需要用编程电缆下载的;配置好IP地址;之后可以用网线连PLC;注意选好PG/PC接口;2:从PLC上载到电脑中:电脑安装好相应版本软件,进行如下设置: 内容的回复:

选PG/PC接口时,必须选图示的这个吗,我这个怎么没有啊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1.看以太网模块位置设置对不对。2.在下一步中看以太网IP地址设置对不对。3.以太网线对不对,我曾经碰到过交叉线不行,直通线可行的现象。(按道理好像两种网线均可的)以上仅供参考。内容的回复:

以太网模块位置怎么设置?怎么算出来的?我试了0,1,2,3,4都不行啊,呵呵

我先查一下网线

网友C:
电脑IP地址应该与CP243-1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电脑IP地址应该与CP243-1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内容的回复:

是同一网段啊

网友D:
你的模块设置肯定有问题以及接口地址等

楼主:
对:午夜清风555555关于你的模块设置肯定有问题以及接口地址等 内容的回复:

是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C:
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

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内容的回复:

现在我是不知道模块的地址啊

网友A:
要设置好PG/PC接口的:网线和编程电缆协议不同的;

对,还有就是电脑的网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关于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内容的回复:现在我是不知道模块的地址啊

那你怎么确定电脑和CP243-1在同一个网段。

你可以用PPI电缆将程序上载上来。

楼主:
对:snow1987关于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关于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内容的回复:现在我是不知道模块的地址啊内容的回复:

选择哪一个TCP/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内容的回复:现在我是不知道模块的地址啊那你怎么确定电脑和CP243-1在同一个网段。你可以用PPI电缆将程序上载上来。

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上,我就以为同一网段了,呵呵
我这笔记本上没9针串口,所以想用网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now1987关于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关于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内容的回复:现在我是不知道模块的地址啊内容的回复:选择哪一个TCP/IP?

选择指向你电脑网卡的那一个。

电脑没有9针串口可以用USB接口的PPI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你的PC/PG接口设置对了吗?用电脑ping一下CP243-1模块看能否ping通。内容的回复:现在我是不知道模块的地址啊内容的回复:选择哪一个TCP/IP?选择指向你电脑网卡的那一个。电脑没有9针串口可以用USB接口的PPI电缆。

弄好了,改了一下电脑IP,改了一下接口设置

谢谢了

网友F:
还是先看看是否有没有密码吧,不是你做的,人家或许不愿意让别人看呢,若没有密码再根据上边说的设置下就好了,这个很好做

网友G:
这个要设置IP的。。。。

楼主:
对:王者之师----四月飞儿关于还是先看看是否有没有密码吧,不是你做的,人家或许不愿意让别人看呢,若没有密码再根据上边说的设置下就好了,这个很好做 内容的回复:

怎么设置密码??嘿嘿,我也想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