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3-03-01):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如果变频器出现“F0003”欠压故障,复位的时候要按面板的“Fn”,现在想在控制面板加一个按钮复位。

硬件接的是DIN3,变频器参数怎么设定呢??好像是设置P1210,但是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对照上表,看如果报F003以后你希望怎么动作设置参数。

网友B:
P1210参数是自动再启动功能,配置在主电源跳闸或者发生故障后允许再启动的功能。

你所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加个按钮复位故障,如果接的是DIN3,就设置P0703【3】为9,故障确认。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P1210参数是自动再启动功能,配置在主电源跳闸或者发生故障后允许再启动的功能。你所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加个按钮复位故障,如果接的是DIN3,就设置P0703【3】为9,故障确认。内容的回复:

P0703的默认值就是9,没有作用。。

网友B:
P0700设置的是哪一个?

P0700是2吗?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关于P1210参数是自动再启动功能,配置在主电源跳闸或者发生故障后允许再启动的功能。你所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加个按钮复位故障,如果接的是DIN3,就设置P0703【3】为9,故障确认。内容的回复:P0703的默认值就是9,没有作用。。

检查一下P2103  应该等于722.2

另外,需要考虑CDS切换问题 ,也就是说 P0703 的in000,in001  , P2103   的in000,in001  都应该检查好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P0700设置的是哪一个?P0700是2吗?内容的回复:

嗯,P0700=2

网友B:
如果故障一直存在是没法复位的,只有故障消除后才可复位。

以上设置就是用外部端子进行故障复位的设置,如果不行建议你将变频器参数复位一下,重新设置试试。

网友E:
把P1210设置为6,启动信号常给就能启动

网友F:
吼吼,高手很多啊,都是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