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可以支持多少从站以及开关量的24V信号能接多远

楼主(2013-03-01):
     请问各位同行们,我现场有35个仪表走modbus通讯,能接在同一条总线上面吗?距离有没有限制啊?看说明书讲只能接31个从站,那样我该怎么办啊?还有就是我电控柜和现场控制的阀门距离较为远我的24V信号可以传多远啊?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啊,告诉小弟一下啊,指点迷津啊!谢谢啦!不胜感激啊!

      还望各位指点啊! 求救!

网友A:
论坛里有个说1000米就因为信号衰减而没有动作的...

需要加中继电源...

仪表本身限制貌似就不行了吧?

非要一根总线吗?

总线上没有200的或者其他plc的站吗?

把这35个仪表分批作为这些plc的从站不行吗?

网友B:
一条总线上面接31个从站,你可以走两条甚至更多条总线啊!

modbus通讯一般最大距离标准1200米,1000米以内没问题,再远的话就要考虑用中继了。

电控柜和现场控制的阀门距离较为远我的24V信号可以传多远啊——这个还与你用的电缆质量也有关系,电缆电阻率大,距离远,信号的电压降大,接收端的电压就会低到不能驱动输入电路造成信号无法识别的现象。所以远距离信号传输一般考虑用电流信号。

网友C:
一般同一个网段不允许超过32个站,超过后就必须加485中继器。

24V开关量信号长距离传输会有压降

理论传输距离:

L=(24-U)/R

U------现场仪表设备所需电压
R------所选电缆每米的电阻值; a0 u7 h  Y, ^0 z
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有公式看出,线缆电阻越小传输距离越长,建议线缆选用1.5mm2。

网友D:
请问各位同行们,我现场有35个仪表走modbus通讯,能接在同一条总线上面吗?

同一网段是有限制的,理论上的限制往往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保留,所以很多情况下有推荐数量,35个建议3个网络比较好。

距离有没有限制啊?

通讯距离与波特率相关,不同的波特率对应不同的距离,请找度娘处理。

看说明书讲只能接31个从站,那样我该怎么办啊?

自然分成多个网络。

还有就是我电控柜和现场控制的阀门距离较为远我的24V信号可以传多远啊?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啊,告诉小弟一下啊,指点迷津啊!谢谢啦!不胜感激啊!

电压型号不适合远传,能够改成电流型信号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看样子,我一条总线接35个仪表有些困难哦。我主站的施耐德的TM218PLC,问他的技术说接40个都没问题,至于那个24v信号是控制变频器的,我不知道如果接线超过100m信号是否还会有效啊?

网友E:
西门子S7-200系统采用PPI协议,限制31个站,而有些485卡或仪器支持254个地址,取决于每个485的内阻,目前有2种,具体采用了那种,要看硬件(485)芯片的型号和软件的协议。

24V/DC 开关量信号一般用在500-1000米没有问题,但超过500米建议采用2.5平方毫米的线,或采用屏蔽线,信号线按标准不得和其它动力线有平行放置,交叉也不得小于300mm距离,否则干扰很大。

网友F:
“请问各位同行们,我现场有35个仪表走modbus通讯,能接在同一条总线上面吗?距离有没有限制啊?”

我们设计时一般一条总线也就接个10块仪表左右,多了采集轮询速度会比较慢。你这个至少得3条总线(可以)

距离也也看速率了,最多到1200米,要快点就200米左右,可以加光电转换器

“还有就是我电控柜和现场控制的阀门距离较为远我的24V信号可以传多远啊?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啊,告诉小弟一下啊,指点迷津啊!谢谢啦!不胜感激啊!”

距离要是远,可以设置远程站等,要远控还是需要考虑安全的,只监视状态倒无所谓哦。远了到时该动作不动作,出事故就不合算了。

网友G(2018-11-25):
24V信号可以传多远,与你用的电缆质量也有关系,电缆电阻率大,距离远,信号的电压降大,接收端的电压就会低到不能驱动输入电路造成信号无法识别的现象。所以远距离信号传输一般考虑用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