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系列都支持4轴吗

楼主(2013-03-01):
台达EH3系列都支持4轴吗 是不是联动还有要求40点以上

网友A:
 必须40点以上机型

网友B:
40点以上的有4轴,且只支持两轴联动(Y0,Y1与Y2,Y3)

网友C(2013-04-20):
手册上说只有40EH才有

网友D(2013-09-22):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说只有40EH才有

请问您在哪儿弄到的 手册啊 小弟不才 始终没找到用户手册  就是DVP-32EH DVP-32HV 的台达plc

网友E:
台达eh3系列的plc40点一下的主机为2路200k输出,40点以上包含40点的均有4路200k输出。高速输出的前提是plc输出类型为晶体管输出类型。。。

网友E:
不要弄混淆了概念,支持4轴和200k高速输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16点的也应该支持4轴,只是输出的脉冲频率要低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