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晶体管 PLC,输出点能否拖动3W的接触器?

楼主(2013-03-01):
西门子S7-200 PLC CPU224晶体管输出,输出点能拖的动3W的接触器吧!
晶体管输出电流是0.75A,P=UI=24X0.75=18W,这样算对吗?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直接买继电器输出的PLC的,直接接基础器可以的;

晶体管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晶体管型PLC输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电压范围为:20.4~28.8 VDC、每点最大电流为0.75A,理论上只要负载不大于DO点允许范围就可以用。为了可靠安全建议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接或者直接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型PLC输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电压范围为:20.4~28.8 VDC、每点最大电流为0.75A,理论上只要负载不大于DO点允许范围就可以用。为了可靠安全建议还是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接或者直接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实在要用,可以的。

网友D:
www.zzssgmj.com  天呐。。。。

网友E:
继电器输出型的会更好一些

网友F:
继电器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接触器一般是控制220V回路的,那样直接接接触器--24V模块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