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热水器如何确保安全使用?

楼主(2013-03-01):
我家一台用了8年的储水式电热水器,虽然外壳有点掉漆生锈,但还能用,扔了怪可惜,就想继续用。但又怕不安全,所以想采取一些保障手段。考虑使用时拔掉插头,但又担心有时会忘记拔掉插头,而且热水器加热时万一漏电,洗手池水龙头也会带电。所以还需要可靠接地、漏电保护器和防电墙。于是问题来了。
地线:
如何确定我家的十几年前安装的接地系统依然是可靠的?用火线、地线接灯泡能测准地线的可靠性吗?地线在什么情况下会带电?如何预防地线带电?如果地线带电,有什么防护措施吗?我家的地线是公共的接地线路,没有经过我家的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
我将电热水器插座上的地线端接到火线上,以及将电热水器的火线短接到加热器接地点上,来模拟地线带电和漏电的情形,用电笔测电热水器外壳、混水阀、金属软管、水龙头、水都带电,但将水流入下水道以及用电线短接水管和墙体,电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器和屋内的单极漏电保护器都不跳闸,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有没有触电的危险呢?怎么才能确定漏电保护器会起到保护作用?将水管短接到我家的接地系统上来测试漏电保护器吗?
防电墙:
真的能防电吗?我家的水管都是PVC管,最近的水龙头距离电热水器混水阀有1m左右,但电笔测水龙头也是带电的。防电墙如果说是螺纹形的水管,那真的能防电吗?

网友A:
地线:

    用火线、地线接灯泡能测准地线的可靠性吗?答案不能,地线符不符合标准,要用仪器测量,如ZC-8地阻测量仪,具体你可以去问度娘!(一般接地电阻为4欧姆),地线带电的原因很多,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地线做好了和漏电保护器配合使用,那就最安全了!地线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的。

漏电保护器:

    至于你说的那一堆漏电保护器,我看了好几遍我都没看懂!你可以这样来测试漏保,一种是漏保上有一个试验按钮,按下之后跳了就是正常的,第二种是,将开关合上,(使热水器在工作状态)在漏保的出线端,用一根线去让零线跟地短接,如果跳了就对了,不跳就不对,那漏保肯定就有问题,还有在买漏保时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这个地方用一定要注意,可以买那种动作电流低的如10MA的那种,常用的是3OMA,接线的时候不要接反了,该接L的地方就接L    因为有些漏保只分断L,不分断N,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前面的都白说了!

防电墙:
   有一定比没有的好,如果这东西没有,那商家肯定不会大“四”宣传了!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共同学习(打字真累)

网友B:
在你的电热水器的电源前面,单独装个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漏电立即跳闸了!

网友C:
地线是公共的接地线路地线是公共的接地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    用火线、地线接灯泡能测准地线的可靠性吗?答案不能,地线符不符合标准,要用仪器测量,如ZC-8地阻测量仪,具体你可以去问度娘!(一般接地电阻为4欧姆),地线带电的原因很多,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地线做好了和漏电保护器配合使用,那就最安全了!地线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的。漏电保护器:    至于你说的那一堆漏电保护器,我看了好几遍我都没看懂!你可以这样来测试漏保,一种是漏保上有一个试验按钮,按下之后跳了就是正常的,第二种是,将开关合上,(使热水器在工作状态)在漏保的出线端,用一根线去让零线跟地短接,如果跳了就对了,不跳就不对,那漏保肯定就有问题,还有在买漏保时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这个地方用一定要注意,可以买那种动作电流低的如10MA的那种,常用的是3OMA,接线的时候不要接反了,该接L的地方就接L    因为有些漏保只分断L,不分断N,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前面的都白说了!防电墙:   有一定比没有的好,如果这东西没有,那商家肯定不会大“四”宣传了!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共同学习(打字真累)

太感谢了。我试了一下,发现在地面有水流入地漏时,短接带电水管和地面,漏电保护器马上就跳闸了,地面要是干燥的话,用手去摸都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