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喷涂之后的烘干设备有哪些电气设备呢?

楼主(2013-03-01):
汽车喷涂之后的工序是烘干喷漆,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其中用到的电气设备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进热风的风机、调节进热风风量大小的,还有排除废气的风机。没什么了不起的!

网友A:
首先应该是有热源的,这一点尤为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进热风的风机、调节进热风风量大小的,还有排除废气的风机。没什么了不起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该是有热源的,这一点尤为重要!

谢谢!

网友C:
现在我们公司使用的是管道天然气进行加热升温。电器应该就是风机,测温传感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们公司使用的是管道天然气进行加热升温。电器应该就是风机,测温传感器等。

谢谢你!

网友E:
我们车间用到的有 燃烧器进行加热,然后热电偶测温反馈 风机将废气排到RTO系统进行循环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车间用到的有 燃烧器进行加热,然后热电偶测温反馈 风机将废气排到RTO系统进行循环利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