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的电哪里来?

楼主(2013-03-01):
1;一组单相3KW电热管,放在铝板内,用ZC25B-4  1000伏特摇表测绝缘大于800MΩ,  用智能温控仪+SSR恒温控制260℃, 为何用电笔测量会漏电,【氖管会亮】。

注;把N线接到外壳上,电笔就不亮了。    这是咋回事?

网友A:
你测那里有漏电?

网友B:
不是漏电是感应电。

电热管通电后在金属管内产生涡流,外壳出现感应电是正常的。正常接地做好就会消除感应电。

网友C:
外壳没有接地,所以电笔会亮。

网友D:
N线本来接地的,你把N接到外壳上,等于是共地了,所以电笔就不亮了,你外壳单独接地应该也不亮了。建议是外壳单独接地!

网友E:
看现象,应当是感应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漏电是感应电。电热管通电后在金属管内产生涡流,外壳出现感应电是正常的。正常接地做好就会消除感应电。

没错,是感应电,一定要接上地线。

网友G:
是感应电,接地试试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是漏电是感应电。电热管通电后在金属管内产生涡流,外壳出现感应电是正常的。正常接地做好就会消除感应电。

网友I:
1、“感应电”,什么是感应电?

2、是静电感应,还是电磁感应?

3、谁来说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感应电”,什么是感应电?2、是静电感应,还是电磁感应?3、谁来说说?

不是是静电感应,也不是电磁感应?

网友K:
学到快60岁了,一直没明白这“感应电”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是是静电感应,也不是电磁感应?

是什么?

网友I:
应该还有一个就是传导电,就像传热而产生的温差一样!

网友L:
你们都错了。这个是用了SSR固态继电器造成的,固态的泄露电流比较大的,一般单个的能达到几毫安,所以电笔会亮。另变频器的泄露电流也比较大。

网友M:
进来学习了。我觉得也是感应出来的。我们值班室的电暖就是这个。

网友K:
所有电器的导电外壳,如果不接零,与地绝缘,通电后外壳用试电笔都能检测出带电,因为接电源的导体与导电外壳之间存在绝缘电阻和电容,外壳与地或零线之间的电压取决于绝缘电阻和电容量的大小。

你的电热板要接零线,这是电热设备必须的。TN-C-----接零保护。

网友N:
感应电就是导电设备外部所带的     生活中所用的电为交流电,会在金属外壳的设备上感应一些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进来学习了。我觉得也是感应出来的。我们值班室的电暖就是这个。

1、当你用试电笔测带电体时,氖管亮,你得手也没有感到被电击,是因为电流非常小;

2、当你用试电笔测带电体时,你的手与带电体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电阻,这个电阻限制了电流的大小,这个电流只可以点亮氖管,不会对人产生感知;

3、所有的电器,带电体与外壳之间是绝缘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电阻(和分布电容),通过这个绝缘电阻有一定的泄漏电流,如果这个绝缘电阻很大,泄漏电流就小,小到氖管也不会亮;

网友I:
4、所有的电器,带电体与外壳之间是绝缘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电阻,通过这个绝缘电阻有一定的泄漏电流,如果这个绝缘电阻不是很大,泄漏电流就会大一点,点亮氖管;

网友I:
5、所有的电器,带电体与外壳之间是绝缘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电阻,通过这个绝缘电阻有一定的泄漏电流,如果这个绝缘电阻不是很大,泄漏电流就会大一点,点亮氖管,这是传导电,而不是感应电;

网友I:
6、所谓感应电,是通过电磁场形成的电压、电流,或者说是静电感应、电磁感应产生的微弱的电压或电流,例如分布电容会形成静电感应电压;

7、当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交流声,这是交变电磁场产生的电磁波产生的电压电流,也是感应电;

8、感应电和传导电是不同的,楼主说的问题是传导电,是绝缘电阻降低形成的!

楼主:
对:水冰凉关于你们都错了。这个是用了SSR固态继电器造成的,固态的泄露电流比较大的,一般单个的能达到几毫安,所以电笔会亮。另变频器的泄露电流也比较大。 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用了SSR固态继电器造成的,固态的泄露电流比较大的,

这个咋解释?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所有电器的导电外壳,如果不接零,与地绝缘,通电后外壳用试电笔都能检测出带电,因为接电源的导体与导电外壳之间存在绝缘电阻和电容,外壳与地或零线之间的电压取决于绝缘电阻和电容量的大小。你的电热板要接零线,这是电热设备必须的。TN-C-----接零保护。内容的回复:

李老师,你好。单相马达用测电笔 测外壳氖管亮,调换插座的N  L后又没有了?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5、所有的电器,带电体与外壳之间是绝缘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电阻,通过这个绝缘电阻有一定的泄漏电流,如果这个绝缘电阻不是很大,泄漏电流就会大一点,点亮氖管,这是传导电,而不是感应电;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你好。为何用ZC25B-4摇表测出绝缘大于800MΩ ,  氖管还会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李老师,你好。单相马达用测电笔 测外壳氖管亮,调换插座的N  L后又没有了?

1、这是设备两个电源线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或分布电容不对称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电源线进入的绕组靠近外壳;

2、如果火线接在绝缘电阻小或者分布电容大的电源线上,测外壳氖管亮,反之则不亮;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刘老师,你好。为何用ZC25B-4摇表测出绝缘大于800MΩ ,  氖管还会亮?

绝缘电阻足够大,泄露传导电流不应该点亮氖管,此时多为分布电容的静电感应电的缘故!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水冰凉关于你们都错了。这个是用了SSR固态继电器造成的,固态的泄露电流比较大的,一般单个的能达到几毫安,所以电笔会亮。另变频器的泄露电流也比较大。 内容的回复:这个是用了SSR固态继电器造成的,固态的泄露电流比较大的,这个咋解释?

纸上谈兵,没有使用过就没有发言权。因为SSR固态里面是由晶闸管组成的,这个泄露电流大是它的特性,变频器里面也是晶闸管,所以泄露电流也是大的。如果不用SSR控制电热管,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话,电热管绝缘良好,那么氖炮是不会亮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楼主 的回复内容:……刘老师,你好。为何用ZC25B-4摇表测出绝缘大于800MΩ ,  氖管还会亮? 绝缘电阻足够大,泄露传导电流不应该点亮氖管,此时多为分布电容的静电感应电的缘故!

绝缘电阻再大还有氖灯电极二端的电阻大吗?

网友K:
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所有电器的导电外壳,如果不接零,与地绝缘,通电后外壳用试电笔都能检测出带电,因为接电源的导体与导电外壳之间存在绝缘电阻和电容,外壳与地或零线之间的电压取决于绝缘电阻和电容量的大小。你的电热板要接零线,这是电热设备必须的。TN-C-----接零保护。内容的回复:李老师,你好。单相马达用测电笔 测外壳氖管亮,调换插座的N  L后又没有了? 内容的回复:

首先。外壳没有与N连接;其次,接L端的端子、线圈绝缘电阻小于另一端,也可以用通常的说法----漏电了。另外,电容电机有可能与电容有关,接电容那端连接L时,电容的外壳、接线等绝缘电阻下降造成的。

网友P:
金属外壳要严格接地,安规要求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金属外壳要严格接地,安规要求

没错,不接地的话,感应电或者漏电只能通过电笔来放电,测电笔的点亮电流很小的。

网友R:
据你所描述,应该是3KW电热管感应出来的“感应电”,严格接地便会消除……

网友K:
为什么总说接地呢?什么是地呢?接地是无效的,必须接零。我们的供电系统绝大多数是TN。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为什么总说接地呢?什么是地呢?接地是无效的,必须接零。我们的供电系统绝大多数是TN。 内容的回复:

外壳接N后,氖管不亮。   不知接N是否安全?

网友K:
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为什么总说接地呢?什么是地呢?接地是无效的,必须接零。我们的供电系统绝大多数是TN。 内容的回复:外壳接N后,氖管不亮。   不知接N是否安全? 内容的回复:

???TN系统不知道吗?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外壳必须接零线,不接零线才怀疑是否安全。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为什么总说接地呢?什么是地呢?接地是无效的,必须接零。我们的供电系统绝大多数是TN。 内容的回复:外壳接N后,氖管不亮。   不知接N是否安全? 内容的回复:???TN系统不知道吗?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外壳必须接零线,不接零线才怀疑是否安全。 内容的回复:

TN  T中性点接地    N接外壳 多谢李老师。

配电室,我们用的变压器中性点和变压器外壳在一起做的接地。  为何在进车间时又做重复接地呢?

网友S:
这也要争,在固态继电器前装上漏电保护开关,不就知道是不是漏电了。

楼主:
对:柳墨皇关于这也要争,在固态继电器前装上漏电保护开关,不就知道是不是漏电了。 内容的回复:

简单易行

网友T:
是电容的作用。两个导体之间互相绝缘就形成电容。交流电就通过电容漏出来的。由于氖泡发光几乎不需要电流所以可以发光。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这也要争,在固态继电器前装上漏电保护开关,不就知道是不是漏电了。

如果真是漏电的话,那固态继电器质量也太差了吧!建议马上去更换品牌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是电容的作用。两个导体之间互相绝缘就形成电容。交流电就通过电容漏出来的。由于氖泡发光几乎不需要电流所以可以发光。

网友W: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刘老师,你好。为何用ZC25B-4摇表测出绝缘大于800MΩ ,  氖管还会亮? 绝缘电阻足够大,泄露传导电流不应该点亮氖管,此时多为分布电容的静电感应电的缘故!

刘老师,你好!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是一个概念吗?它们产生的电压会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