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状态转移图,举例说明
PLC酷客

楼主(2013-03-01):
状态转移图又叫功能图,它是用状态元件描述工步状态的工艺流程图。它通常由初始状态、一系列一般状态、转移线和转移条件组成。每个状态提供三个功能:驱动有关负载、指定转移条件和指定转移目标。
图 1是一个状态转移图的例子
图 1状态转移图

网友:
给系统工作的过程分成若干状态,任何对每个状态进行编程,例如在某个状态某个电磁阀要打开或电机要转到等,所以这样能简化编程;关键是要做好状态的划分和各个状态间的转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