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只能固定安装

楼主(2013-03-01):
如果我把变频器安装在一台可以搬动的电机上,会有问题么?我看见变频器的注意事项有一条是不允许冲击和振动,安装在能搬动的电机上,我需要这个电机四处移动,这样会不会有不好的后果?有的话是什么?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后果?没有的话,有什么依据呢?
答:如果是速度比较缓慢、平稳的水平移动,问题不大。
电机不能出现快速的加减速移动,也不能有冲击和振动。
如果冲击或振动不大,比较微小的话,可以考虑加减震器来解决。
如果我把变频器安装在一台可以搬动的电机上,会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可以安装到移动场所使用。
我看见变频器的注意事项有一条是不允许冲击和振动,安装在能搬动的电机上,我需要这个电机四处移动,这样会不会有不好的后果?有的话是什么?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后果?没有的话,有什么依据呢?
只要做好防震,散热通畅,供电稳定为前提条件。
说到没有满足以上条件的产生的可能性后果,因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控制元件,都以电子元、器件组成。虽然当今电子技术已充分应用贴片元件技术的成熟,但是还存在一些大体积的元、器件;如电解电容、电感等,这些元、器件它不耐震动,容易造成本机或控制故障。
一般安装场所如果无法克服震动,可以采用移动电缆等方式解决。

网友A:
谁说变频器不能装在移动的车里??港口里的吊车都装着变频器,都是可以移动的。。。